[信息] ST官方的开发板是用AD画的吗

楼主(2018-01-31):
咨询一下,是不是也提供芯片的封装。就那个Nucleo开发板的原理图和PCB。

网友:
是的,我用AD17打开过,上周。

网友A:
ST 提供的都是AD画的。

网友B:
必须的是啊

网友C:
我一般自己画

网友D:
哈哈,能自己画就自己画了,不会画,就去官方找个对应的开发板了,当然了,不是每个型号的芯片都有开发板的。

网友E:
自己画靠谱。

网友F:
好像是用的AD

网友G:
官方的库引脚都很短。

网友E:
用别人的封装都觉得不放心。

网友G:
自己画,引脚长了,焊接方便。

网友F:
以前见过别人使用的封装分享的。

楼主:
是AD的,ST太为用户考虑了,直接可以用现成的设计和元件封装库,包括开发板上的电阻电容贴片元件都好好的,真给了。

网友H:
官方有封装库的啊。

网友I:
可以在官方的基础上修改。

网友I:
不过我看开发板做的就挺好的。应该也可以直接用

网友J:
我也想画块NUCLEO玩玩

网友K:
应该是的,AD是能打开的

网友L:
不知道用什么画的,但AD能打开,估计也是用的AD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