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叫你玩USB》一书中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8-01-31):
最近公司要求做USB转串口,选用了AT90USB162芯片,在网上只找到这本书有提到。于是买来研究

我现在卡在标准输出的设置地址这个地方,求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如图所示

楼主:
书名打错了 不好意思,应该是《圈圈教你玩USB》

楼主:
感觉没有设置进去

楼主:
@computer00  哥 能不能 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直接用我光盘里的参考代码跑起来不行么?那个代码应该是验证过OK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用我光盘里的参考代码跑起来不行么?那个代码应该是验证过OK的呀…… ...

只有那个HEX文件可以,但是我想自己编写试试,就是不行,你的源代码我用codevision 找不到头文件AT90USB162.h

楼主:
还有就是  给上位机发送设备字符串的时候,一定要8个、8个的发送么,我是一次全部发送完的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  给上位机发送设备字符串的时候,一定要8个、8个的发送么,我是一次全部发送完的  会不会有什么影 ...

这个要看端点0的大小,如果端点0大小只有8字节的话,那只能8字节发送了。

网友B:
USB1.1的端点0最多就是8字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书名打错了  不好意思,应该是《圈圈教你玩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