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DSP库的应用

楼主:
本篇内容将简要分析STM32自带的DSP库文件,其用汇编语言编写,代码执行效率明显优于C语言,ST公司封装好了了库文件,我们不必看懂其汇编代码,只要会调用接口函数即可。
1,代码分析
    首先我们需要在一个已经建立好的工程文件里添加如下编译路径:
工程需要添加的文件如下图:

       为了产生fft变换信号,我们可以自己产生个采样信号:使用三角函数生成采样点,供FFT计算,fx  = 4000 * sin(PI2*i*50.0/Fs) + 4000 * sin(PI2*i*2500.0/Fs) + 4000*sin(PI2*i*2550.0/Fs)。
      模拟采样数据,采样数据中包含3种频率正弦波:50Hz,2500Hz,2550Hz, lBUFIN数组中,每个单元数据高字(高16位)中存储采样数据的实部,低字(低16位)存储采样数据的虚部(总是为0)。
      其中dsp_asm_init()函数的作用是产生采样信号,实际工程应用中我们使用的是ADC采样的处理值。dsp_asm_test()函数的作用是进行FFT变换,并计算各次谐波幅值。具体代码参见下面:

楼主(2018-01-31):
/*
*********************************************************************************************************
*                                     MICIRUM BOARD SUPPORT PACKAGE
*
*                             (c) Copyright 2007; Micrium, Inc.; Weston, FL
*
*               All rights reserved.  Protected by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s.
*               Knowledge of the source code may NOT be used to develop a similar product.
*               Please help us continue to provide the Embedded community with the finest
*               software available.  Your honesty is greatly appreciated.
*********************************************************************************************************
*/

/*
*********************************************************************************************************
*
*                                        BOARD SUPPORT PACKAGE
*
*                                     ST Microelectronics STM32
*                                              with the
*                                   STM3210B-EVAL Evaluation Board
*
* Filename      : bsp.c
* Version       : V1.00
* Programmer(s) : Brian Nagel
*********************************************************************************************************
*/

/*
*********************************************************************************************************
*                                             INCLUDE FILES
*********************************************************************************************************
*/

#define  DSP_ASM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sp_asm.h"
#include "stm32_dsp.h"
#include "table_ff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
*********************************************************************************************************
*                                           LOCAL CONSTANTS
*********************************************************************************************************
*/
#define PI2 6.28318530717959
#define NPT_1024 1024
//#define NPT_256 256
//#define NPT_1024 1024

// N=64,Fs/N=50Hz,Max(Valid)=1600Hz
#ifdef NPT_64
#define NPT 64
#define Fs  3200
#endif

// N=256,Fs/N=25Hz,Max(Valid)=3200Hz
#ifdef NPT_256
#define NPT 256
#define Fs  6400
#endif

// N=1024,Fs/N=5Hz,Max(Valid)=2560Hz
#ifdef NPT_1024
#define NPT 1024
#define Fs  5120
#endif

/*
*********************************************************************************************************
*                                          LOCAL DATA TYPES
*********************************************************************************************************
*/

/*
*********************************************************************************************************
*                                            LOCAL TABLES
*********************************************************************************************************
*/

/*
*********************************************************************************************************
*                                       LOCAL GLOBAL VARIABLES
*********************************************************************************************************
*/
long lBUFIN[NPT];         /* Complex input vector */
long lBUFOUT[NPT];        /* Complex output vector */
long lBUFMAG[NPT];/* Magnitude vector */
/*
*********************************************************************************************************
*                                      LOCAL FUNCTION PROTOTYPES
*********************************************************************************************************
*/
void dsp_asm_powerMag(void);

/*
*********************************************************************************************************
*                                     LOCAL CONFIGURATION ERRORS
*********************************************************************************************************
*/

/*
******************************************************************************************************************************
******************************************************************************************************************************
**                                         Global Functions
******************************************************************************************************************************
******************************************************************************************************************************
*/

void  dsp_asm_init()
{
  u16 i=0;
  float fx;
  for(i=0;i<NPT;i++)
  {
    fx  = 4000 * sin(PI2*i*50.0/Fs) + 4000 * sin(PI2*i*2500.0/Fs) + 4000*sin(PI2*i*2550.0/Fs);
    lBUFIN[i] = ((long)fx)<<16;
  }
}

void  dsp_asm_test()
{

#ifdef NPT_64
  cr4_fft_64_stm32(lBUFOUT, lBUFIN, NPT);
#endif

#ifdef NPT_256
  cr4_fft_256_stm32(lBUFOUT, lBUFIN, NPT);
#endif

#ifdef NPT_1024
  cr4_fft_1024_stm32(lBUFOUT, lBUFIN, NPT);
#endif

  // 计算幅值
  dsp_asm_powerMag();

}

void dsp_asm_powerMag(void)
{
  s16 lX,lY;
  u32 i;
  for(i=0;i<NPT/2;i++)
  {
    lX  = (lBUFOUT[i] << 16) >> 16;
    lY  = (lBUFOUT[i] >> 16);
    {
    float X    = NPT * ((float)lX) /32768;
    float Y    = NPT * ((float)lY) /32768;
    float Mag = sqrt(X*X + Y*Y)/NPT;
    lBUFMAG[i]    = (u32)(Mag * 65536);
    }
  }
}

dsp_asm.c

楼主:
/*
*********************************************************************************************************
*                                     MICIRUM BOARD SUPPORT PACKAGE
*
*                             (c) Copyright 2007; Micrium, Inc.; Weston, FL
*
*               All rights reserved.  Protected by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s.
*               Knowledge of the source code may NOT be used to develop a similar product.
*               Please help us continue to provide the Embedded community with the finest
*               software available.  Your honesty is greatly appreciated.
*********************************************************************************************************
*/

/*
*********************************************************************************************************
*
*                                        BOARD SUPPORT PACKAGE
*
*                                     ST Microelectronics STM32
*                                              with the
*                                   STM3210B-EVAL Evaluation Board
*
* Filename      : bsp.h
* Version       : V1.00
* Programmer(s) : Brian Nagel
*********************************************************************************************************
*/

#ifndef  __DSP_ASM_H__
#define  __DSP_ASM_H__

/*
*********************************************************************************************************
*                                               EXTERNS
*********************************************************************************************************
*/

#ifdef   DSP_ASM
#define  DSP_EXT
#else
#define  DSP_EXT  extern
#endif

/*
*********************************************************************************************************
*                                             INCLUDE FILES
*********************************************************************************************************
*/

/*
*********************************************************************************************************
*                                          GLOBAL VARIABLES
*********************************************************************************************************
*/

/*
*********************************************************************************************************
*                                               MACRO'S
*********************************************************************************************************
*/

/*
*********************************************************************************************************
*                                            FUNCTION PROTOTYPES
*********************************************************************************************************
*/

void    dsp_asm_test(void);
void  dsp_asm_init(void);

#endif                                                          /* End of module include.                               */

dsp_asm.h

楼主:
着重分析下dsp_asm_powerMag()函数的作用,其函数就是求幅值,首先定义的的一个16位的有符号的数据IX 和IY 这两个只是中间变量,然后定义的i,是32位的无符号型。语句的目的是Mag = sqrt(X*X + Y*Y)/NPT。但直接这么写不符合DSP的计算习惯也就是不符合浮点运算的习惯。因此语句在for函数i写道 lX  = (lBUFOUT[i] << 16) >> 16 就是取32位的i的低16位数据,lY  = (lBUFOUT[i] >> 16);是取高16位数据。下面的两句
    float X    = NPT * ((float)lX) /32768;
    float Y    = NPT * ((float)lY) /32768
    目的就是把数据浮点化,至于为什么是除以32768 。可以这么说,浮点化就好像10进制里面的科学计数法。32768=2的15次。除以32768也就是去除了浮点数后面的那个基数,只剩下前面的。比如1991 改写成1.991*10的三次幂,再除以10的三次方,只剩下1.991,便于余下的运算。至于最后一句要乘以65536是因为我们定义的数据和我们需要求得的数据都是无符号32位的,之前已经把32位的数据拆开又分别浮点化了又开了个根号,所以再把它变回来 只需要乘以2的16次,也就是65536.比如说问你什么时候生日,你说是19911030,然而DSP是不习惯这么干的,他需要把它拆开为1991和1030。再写成1.991x10的3次方和1.030x10的3次方。然后才能进行其他的运算。
     这里是ST公司采用了DSP专用芯片(主要是指TI)的写法,也就是说尽管DSP的芯片类型很多,数据变量的定义也各有差异,但原理是一样的,最终还是要采用DSP习惯的运算方式。至于为什么一定要采用浮点运算,因为机器是傻子,然而TI公司的工程师是天才。

     main函数中我们只需在while(1)前加上dsp_asm_init();  dsp_asm_test();即可。

楼主:
2,实验现象

       注意FFT运算结果的对称性,也即256点的运算结果,只有前面128点的数据是有效可用的。

     ① N=64,Fs/N=50Hz,Max(Valid)=1600Hz,64点FFt,采样率3200Hz,频率分辨率50Hz,测量最大有效频率1600Hz

64点FFT运算结果图(局部):

     上图中,数组下标X对应的谐波频率为:N×Fs/64=N×3200/64=N*50Hz.

     lBUFMAG[1] 对应 50Hz谐波幅值。

    上图中由于FFT分辨率50HZ,最大只能识别1600Hz谐波,导致结果中出现错误的数据。

         ②N=256,Fs/N=25Hz,Max(Valid)=3200Hz,256点FFt,采样率6400Hz,频率分辨率25Hz,测量最大有效频率3200Hz
256点FFT运算结果图(局部):

     上图中,数组下标X对应的谐波频率为:N×Fs/256=N×6400/256=N*25Hz.

     lBUFMAG[2] 对应 2×25 =50Hz谐波幅值

     lBUFMAG[100] 对应 100×25=2500Hz谐波幅值

     lBUFMAG[102] 对应 102×25=2550Hz谐波幅值

    ③N=1024,Fs/N=5Hz,Max(Valid)=2560Hz,1024点FFt,采样率5120Hz,频率分辨率5Hz,测量最大有效频率2560Hz

1024点FFT运算结果图(局部):

    上图中,数组下标X对应的谐波频率为:N×Fs/1024=N×5120/1024=N*5Hz.

     lBUFMAG[10] 对应 10×5 =50Hz谐波幅值

     lBUFMAG[500] 对应 500×5=2500Hz谐波幅值

     lBUFMAG[510] 对应 510×5=2550Hz谐波幅值

总结:该工程中模拟信号源为:4000 * sin(PI2*i*50.0/Fs) + 4000 * sin(PI2*i*2500.0/Fs) + 4000*sin(PI2*i*2550.0/Fs)。

信号为1个50Hz、1个2500Hz、1个2550Hz的正弦波混合信号,幅值为均为4000。

网友A:
确实好多都是内嵌汇编写的,为了提高速度,ST写这个库也是费了大工夫的。

楼主:
是的 ,这个肯定开发人员费了不少心血。

网友B(2018-07-27):
请问楼主有没有完整的DSP库?可以分享一下吗,感谢!

网友C:
DSP的芯片类型很多,数据变量的定义也各有差异,但原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