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数据传输的方式

楼主(2018-01-31):
远程数据传输的方式

网友A:
用CAN或RS485再或者用无线都可以实现

网友B:
数据传输的距离和速度是一个矛盾体

网友B:
可以考虑用光纤

网友C:
这个还是基于无线数据传输技术的

网友D:
数据的远程传输技术还是特别重要的

网友E:
我们常接触到的不就是GPRS形式的数据通讯么

网友F:
远程数据的传输得益于无线传输技术的发展

网友G:
资料先下载了,,学习后再来踩踩的

网友H:
这个跟无线数据传输是相关系的吧

网友D(2018-03-21):
距离远的话采用GPRS的,不过也是基于基站的传输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