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信号线的定义和优点

楼主(2018-01-31):
一个差分信号是用一个数值来表示两个物理量之间的差异。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所有电压信号都是差分的,因为一个电压只能是相对于另一个电压而言的。在某些系统里,系统'地'被用作电压基准点。当'地'当作电压测量基准时,这种信号规划被称之为单端的。我们使用该术语是因为信号是用单个导体上的电压来表示的

楼主:
另一方面,一个差分信号作用在两个导体上。信号值是两个导体间的电压差。尽管不是非常必要,这两个电压的平均值还是会经常保持一致。我们用一个方法对差分信号做一下比喻,差分信号就好比是跷跷板上的两个人,当一个人被跷上去的时候,另一个人被跷下来了- 但是他们的平均位置是不变的。继续跷跷板的类推,正值可以表示左边的人比右边的人高,而负值表示右边的人比左边的人高。0 表示两个人都是同一水平

楼主:
应用到电学上,这两个跷跷板用一对标识为V+和V-的导线来表示。当V+>V-时,信号定义成正极信号,当V+<V-时,信号定义成负极信号

网友A:
严格意义上来讲,所有电压信号都是差分的,因为一个电压只能是相对于另一个电压而言的。

网友B:
差模抗共模干扰能力强

网友C:
一个差分信号是用一个数值来表示两个物理量之间的差异。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所有电压信号都是差分的,因为一个电压只能是相对于另一个电压而言的。

网友D:
信号值是两个导体间的电压差。尽管不是非常必要,这两个电压的平均值还是会经常保持一致。

网友E:
RS485总线通讯的不就是采用的差分信号的么/?

网友F:
所有电压信号都是差分的,只不过参考对象不同而已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一个差分信号是用一个数值来表示两个物理量之间的差异。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所有电压信号都是差分的,因为一 ...

电压信号的都是相对而言的

网友H:
用一个方法对差分信号做一下比喻,差分信号就好比是跷跷板上的两个人,当一个人被跷上去的时候,另一个人被跷下来了- 但是他们的平均位置是不变的。

很形象的比喻的额

网友I(2018-03-21):
差分信号的在仪器仪表的开发中采用的比较多。

网友D:
如楼上所言,数据通讯中应用较广泛

网友D:
还有这种信号的稳定性比较好

网友J:
这个还是那句话,关键看实际的应用效果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用到电学上,这两个跷跷板用一对标识为V+和V-的导线来表示。当V+>V-时,信号定义成正极信号,当V+ ...

这个正负信号的定义就决定了该信号的稳定性,抗干扰性比较强。

网友K:
差分信号最典型的应用就是RS485总线

网友F:
楼上几位说的是,差分信号的最好的应用就是RS485 总线的,其为何比RS232总线的传输距离远那么多的,就是这方面的因素的

网友F:
不管辛哈怎样衰减的,其是同时衰减的,这样一来,其差分信号的还是保持稳定的。

网友A:
差分信号这个再次过来跟大家学习的

网友H:
当'地'当作电压测量基准时,这种信号规划被称之为单端的。

网友L:
差分的抗共模干扰能力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