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环控制系统的特点

楼主(2018-01-31):
工作原理:开环控制系统不能检测误差,也不能校正误差。控制精度和抑制干扰的性能都比较差,而且对系统参数的变动很敏感。合闭环控制系统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外部扰动或系统内部变化),只要被控制量偏离规定值,就会产生相应的控制作用去消除偏差。控制精度和抑制干扰的性能都比较差,而且对系统参数的变动很敏感。因此,一般仅用于可以不考虑外界影响,或惯性小,或精度要求不高的一些场合。

楼主:
结构组成:开环系统没有检测设备,组成简单,但选用的元器件要严格保证质量要求。闭环系统具有抑制干扰的能力,对元件特性变化不敏感,并能改善系统的响应特性。

楼主:
稳定性:开环控制系统的稳定性比较容易解决。闭环系统中反馈回路的引入增加了系统的复杂性。

网友A:
开环控制系统(open-loop control system)是指被控对象的输出(被控制量)对控制器(controller)的输出没有影响

网友B:
在这种控制系统中,不依赖将被控量反送回来以形成任何闭环回路

网友C:
一般都是开环控制了

网友D:
我做过的系统基本都没有用过闭环

网友E:
开环的缺点是不知道控制结果,优点是好控制

网友F:
开环控制系统不能检测误差,也不能校正误差。控制精度和抑制干扰的性能都比较差,而且对系统参数的变动很敏感。

网友G:
开环是相对于闭环系统来说的

网友H:
一般不是都用闭环控制的么

网友I:
控制精度和抑制干扰的性能都比较差,而且对系统参数的变动很敏感。

网友J:
开环控制的稳定性较差的

网友K:
开环控制系统的有其优点的呢

网友L:
控制精度和抑制干扰的性能都比较差,而且对系统参数的变动很敏感。这个就是开环控制的特点的

网友M(2018-03-21):
考换系统的最大特点就是响应迅速的

网友J:
现在闭环系统的应用越来越多的

网友L:
在次过来看下这开闭环的控制系统的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