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PID是什么

楼主(2018-01-31):
大学的课程没有好好学,谁帮我说说PID到底怎么搞

网友A:
PID是比例,积分,微分的缩写

网友A:
比例调节作用:是按比例反应系统的偏差,系统一旦出现了偏差,比例调节立即产生调节作用用以减少偏差。比例作用大,可以加快调节,减少误差,但是过大的比例,使系统的稳定性下降,甚至造成系统的不稳定

网友A:
积分调节作用:是使系统消除稳态误差,提高无差度

网友B:
因为有误差,积分调节就进行,直至无差,积分调节停止,积分调节输出一常值

网友B:
积分作用的强弱取决与积分时间常数Ti,Ti越小,积分作用就越强

网友A:
反之Ti大则积分作用弱,加入积分调节可使系统稳定性下降,动态响应变慢

网友B:
积分作用常与另两种调节规律结合,组成PI调节器或PID调节器

网友B:
微分调节作用:微分作用反映系统偏差信号的变化率,具有预见性,能预见偏差变化的趋势,因此能产生超前的控制作用,在偏差还没有形成之前,已被微分调节作用消除

网友C:
在微分时间选择合适情况下,可以减少超调,减少调节时间

网友C:
微分作用对噪声干扰有放大作用,因此过强的加微分调节,对系统抗干扰不利。此外,微分反应的是变化率,而当输入没有变化时,微分作用输出为零

网友C:
微分作用不能单独使用,需要与另外两种调节规律相结合,组成PD或PID控制器

网友D:
控制理论的发展也经历了古典控制理论、现代控制理论和智能控制理论三个阶段

网友E:
能控制的典型实例是模糊全自动洗衣机等

网友E:
动控制系统可分为开环控制系统和闭环控制系统

网友F:
PID能用到的地方,应该不会太多

网友G:
PID可以控制的地方太多了,很精典的控制理论

网友H:
大学时被批的厉害

网友I:
你尝试着扔飞镖,第一次没中,高了,你下次往下一点,就这么经过多次尝试调整,你终于投中了。。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你大脑在做PID计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尝试着扔飞镖,第一次没中,高了,你下次往下一点,就这么经过多次尝试调整,你终于投中了。。这个过程实 ...

这个比喻十分经典,就是一个自我的调节系统。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你尝试着扔飞镖,第一次没中,高了,你下次往下一点,就这么经过多次尝试调整,你终于投中了。。这个过程实 ...

赞一个,版主的描述是十分经典和形象的。

网友L(2018-06-13):
当今的闭环自动控制技术都是基于反馈的概念以减少不确定性。反馈理论的要素包括三个部分:测量、比较和执行。测量关键的是被控变量的实际值,与期望值相比较,用这个偏差来纠正系统的响应,执行调节控制。在工程实际中,应用最为广泛的调节器控制规律为比例、积分、微分控制,简称PID控制,又称PID调节。

PID控制器(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是一个在工业控制应用中常见的反馈回路部件,由比例单元P、积分单元I和微分单元D组成。PID控制的基础是比例控制;积分控制可消除稳态误差,但可能增加超调;微分控制可加快大惯性系统响应速度以及减弱超调趋势。

这个理论和应用的关键是,做出正确的测量和比较后,如何才能更好地纠正系统。

PID(比例(proportion)、积分(integral)、微分(derivative))控制器作为最早实用化的控制器已有近百年历史,现在仍然是应用最广泛的工业控制器。PID控制器简单易懂,使用中不需精确的系统模型等先决条件,因而成为应用最为广泛的控制器。

网友M:
PID参数的调整方法
   在整定PID控制器参数时,可以根据控制器的参数与系统动态性能和稳态性能之间的定性关系,用实验的方法来调节控制器的参数。有经验的调试人员一般可以较快地得到较为满意的调试结果。在调试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在系统性能不能令人满意时,知道应该调节哪一个参数,该参数应该增大还是减小。
   为了减少需要整定的参数,首先可以采用PI控制器。为了保证系统的安全,在调试开始时应设置比较保守的参数,例如比例系数不要太大,积分时间不要太小,以避免出现系统不稳定或超调量过大的异常情况。给出一个阶跃给定信号,根据被控量的输出波形可以获得系统性能的信息,例如超调量和调节时间。应根据PID参数与系统性能的关系,反复调节PID的参数。
   如果阶跃响应的超调量太大,经过多次振荡才能稳定或者根本不稳定,应减小比例系数、增大积分时间。如果阶跃响应没有超调量,但是被控量上升过于缓慢,过渡过程时间太长,应按相反的方向调整参数。
   如果消除误差的速度较慢,可以适当减小积分时间,增强积分作用。
   反复调节比例系数和积分时间,如果超调量仍然较大,可以加入微分控制,微分时间从0逐渐增大,反复调节控制器的比例、积分和微分部分的参数。
   总之,PID参数的调试是一个综合的、各参数互相影响的过程,实际调试过程中的多次尝试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必须的。

网友N:
PID是比例、积分、微分的简称,PID控制的难点不是编程,而是控制器的参数整定。参数整定的关键是正确地理解各参数的物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