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控制交流电动机的转速有什么方法

楼主(2018-01-31):
控制交流电动机的转速有什么方法

网友A:
1、改变磁极法

网友A:
2、变频法

网友B:
还有一个好像是降低电压吧

网友C:
相序A、B、C顺时针排列,磁场顺时针方向旋转,若把三根电源线中的任意两根对调,例如将B相电流通入C相绕组中,C相电流通入B相绕组中,则相序变为:C、B、A,则磁场必然逆时针方向旋转。利用这一特性我们可很方便地改变三相电动机的旋转方向

网友D:
一般情况下,电动机的实际转速n1低于旋转磁场的转速n

网友E:
串电阻调速

网友F:
很精典的东西,调速就那几种,现在用的最多的是变频,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