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学DSP2812第十四章sci03例程

楼主(2018-01-31):
D:\Documents\Tencent Files\1475405344\TIM

请问大家这个例程里边,上位机发送数据给下位机,下位机接收数据进入接收中断,但是在接收中断里边把发送中断标志位清零了,那下位机是怎样进入发送中断把接收到的数据发给上位机的呢?

网友A:
图片以附件的形式上传

网友A:
这是一种常用的串口检测方法  也就是上位机下发的数据收到后在发出   上位机收到数看是否完全一致
如果是中断  则需要在接收中断中将接收到的数赋值给发送寄存器

网友A:
并使能发送

网友B:
还以为连载的教程

网友C:
为什么要使用发送中断呢?

网友D:
往TX输入数据

网友E:
直接在接收中断编写代码就行。

网友F:
标志清零,再次发送,还会触发。

网友G:
首先楼主你的 图片挂掉了。

网友C:
直接发送就行了。

网友D:
输入数据后,自动触发中断。

网友E:
楼主为什么要使用发送中断呢?

网友G:
写入数据的时候,会进入发送中断的。

网友F:
每次写入数据都会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