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的共模电压问题

楼主:
图1的反比例运放:

(1)关于反比例运放,看到这句话    “有一点需要引起注意,对于反向比例放大电路,如下图,它的同向端是接入到地的,由于“虚短”。此放运放的共模信号将为0,并且不随信号的变化而改变。因此共模信号引起的误差很小。”(如图3

(2)但有的地方又说      “如果一端是Vi,那么地端相当于共模信号为Vi/2,差模信号为-Vi/2,综合起来就为0 了”(如图2

以上两种说法不是矛盾吗?

我的理解是:反比例运放,反向端输入Vi,则反向端的电压为:Vi/2(共模)+Vi/2(差模)=Vi,正向端为:Vi/2(共模)+(-Vi/2)(差模)=0。
所以说,"此放运放的共模信号将为0"怎么理解?????反比例运放两端不是有Vi/2的共模电压吗?怎么能说没有共模电压呢?求大神指导,谢谢!

(我是根据共模:(Vn+Vp)/2,差模:(Vn-Vp)/2   算来的)..

网友A(2018-01-31):
对与运放来说共模电压为(VP+VN)/2,对于不同的运放其共模电压的要求范围不同,可以通过datasheet查看,而对于反相比例来讲,由于正相是接地由虚短可知VP,VN为0因此对于反相比例不用考虑其共模范围,而对于同相来讲由于其正相不一定接地因此需要计算其共模电压不能超过允许范围,而所有的vi并不一定是VP或VN因为大部分都会分压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