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单相交流电动机的旋转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8-01-31):
单相交流电动机的旋转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单相交流电动机只有一个绕组,转子是鼠笼式的。当单相正弦电流通过定子绕组时,电动机就会产生一个交变磁场,这个磁场的强弱和方向随时间作正弦规律变化,但在空间方位上是固定的,所以又称这个磁场是交变脉动磁场

网友A:
这个交变脉动磁场可分解为两个以相同转速、旋转方向互为相反的旋转磁场,当转子静止时,这两个旋转磁场在转子中产生两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转矩,使得合成转矩为零,所以电动机无法旋转

网友A:
当我们用外力使电动机向某一方向旋转时(如顺时针方向旋转),这时转子与顺时针旋转方向的旋转磁场间的切割磁力线运动变小

网友A:
转子与逆时针旋转方向的旋转磁场间的切割磁力线运动变大

网友A:
平衡就打破了,转子所产生的总的电磁转矩将不再是零,转子将顺着推动方向旋转起来

网友B:
要使单相电动机能自动旋转起来,我们可在定子中加上一个起动绕组,起动绕组与主绕组在空间上相差90度,起动绕组要串接一个合适的电容,使得与主绕组的电流在相位上近似相差90度,即所谓的分相原理

网友B:
两个在时间上相差90度的电流通入两个在空间上相差90度的绕组,将会在空间上产生(两相)旋转磁场

网友C:
这个属于强电的范畴,不属于弱电的范畴的。

网友D(2018-03-18):
引用 网友A:
当我们用外力使电动机向某一方向旋转时(如顺时针方向旋转),这时转子与顺时针旋转方向的旋转磁场间的切割 ...

这个是根据电磁原理设计的

网友E:
加一个电容构成36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