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高频加热,输出失真问题

楼主(2018-01-31):
新人一枚,目前在调试高频加热电路,原理图如下:
其中,AD9764为D/A,LF147为四通道的运放,AD9764和LF147结合生成频率为100k,幅度为正负10V的正弦波,然后经过达林顿管输出大电流进行加热。如果负载为纯电阻的话
达林顿管输出的波形为标准的正弦波。但是经过一个10米长的导线输出到电阻为30欧姆的加热片会出现失真。加热片的PCB大致为:

输出的波形为:

请大神求助,是导线过长或加热片的结构导致的容性负载和感性负载的问题吗?还是其他的问题?
以及解决的方法,进行相位补偿?如何补偿?请大神回答,万分感谢!

xch
你只需破坏寄生振荡频率点环路的相位关系即可。 所以建议你串联一个5MHZ附近的超前相位补偿电路L//R。5mhz = r/(2pai*L)
xch
仔细看波形。在交越失真区和峰值附近饱和区由于放大倍数下降停止振荡。 启振后幅度寄生振荡幅度不是很高。振荡频率大约5mhz,需要楼主仔细测量...

网友A:
R103并联一个小电容试下。从小试到大。

网友B:
有可能是导线长的原因,导致导线间的容性耦合。我们做一个项目,也测到跟你一样的波形,频率也是100KHz。你减短导线长度试试。

网友C:
很怀疑你的加热板,这样好像磁场抵消了,除非你的加热物品距离小于PCB上的间距

网友D:
学一下音频功放输出端的RC电路,即10~30欧电阻串联0.1uF电容然后将此RC电路并接在输出端。

网友E:
有轻微的寄生振荡,放大器经常遇到的情况,想办法减少高频的增益和相位。
末级运放和三极管跟随,竟然没有任何低通滤波措施,确实容易寄生振荡的。
输出加RC补偿负载,也会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03并联一个小电容试下。从小试到大。

谢谢你的回答,当时我试了好像100pf的电容,发现更差了,就没有再试。。。我再按照你的方法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导线长的原因,导致导线间的容性耦合。我们做一个项目,也测到跟你一样的波形,频率也是100KHz。你 ...

哇,那真的有缘。导线不太好短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措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怀疑你的加热板,这样好像磁场抵消了,除非你的加热物品距离小于PCB上的间距 ...

你猜对了,高频加热电路和PCB板设计就是为了既能够加热又不产生磁场。加热片为柔性加热片,包裹住被加热的物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一下音频功放输出端的RC电路,即10~30欧电阻串联0.1uF电容然后将此RC电路并接在输出端。 ...

嗯,当时我试了10欧姆串联0.1uF的电容,确实有改善,输出波形还是有些失真,还想进一步改善。

网友F:
   用比较粗的屏蔽线试试,你那么长的线容易引起共模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比较粗的屏蔽线试试,你那么长的线容易引起共模干扰

好的,我试一下,加热的导线的确不是太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轻微的寄生振荡,放大器经常遇到的情况,想办法减少高频的增益和相位。
末级运放和三极管跟随,竟然没有 ...

嗯,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一下,加热的导线的确不是太粗,谢谢。

一定要屏蔽

楼主:
OK,万分感谢

网友G:
看样子是高频寄生振荡。频率达到5Mhz左右。用一个10uH左右功率电感并联100ohm电阻,然后串联在输出端和负载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样子是高频寄生振荡。频率达到5Mhz左右。用一个10uH左右功率电感并联100ohm电阻,然后串联在输出端和负载 ...

嗯,多谢大神,我试一下。

xch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换了运放。LF1476 的GBW 才4MHZ,很差的性能。 用一个音频功放的性能可能比你这电路好很多
xch
元件靠近放大器这头串联。
xch
如果串联后输出幅度下降超出你可以接受范围,可以适当按照比例减小电感值和电阻值。 要不你提升电源电压

网友H:
产生热量,用高频交流和用直流或者低频交流也是一样的。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用100kHz这么高频率电流来加热。
为什么不用工频交流或者直流来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