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中的简单逻辑探讨

楼主(2018-01-31):
如题,在开发中遇到一个逻辑表达式的,不太好理解的,现在简化了下,类似这样的逻辑的:
(A!=0)&&(B =0),其取反的逻辑是什么样的?有哪位知道的?

网友A:
(!(A!=0)&&(B =0))

网友B:
!((A!=0)&&(B =0))

楼主:
这种用简单的描述来解析的是什么呢?

网友C:
(A!=0)&&(B =0),,其反面的就是A=0或者B≠0或者A=0||B≠0,,,,是这样么?

网友D:
A=0或者B!=0的任何情况

网友E:
如楼上两位所说,没啥难度的吧,,符合的条件的很容易罗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