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转换的解析问题探讨

楼主(2018-01-31):
类似于这样的:
MC_U8 *dm_cmd =NULL;
在开发时有如下的转换的,,怎么理解的?(void*)(*MC_U32*)dm_cmd
这个怎么理解的?

楼主:
*dm_cmd 表示取该地址存的值;
(MC_U32*)dm_cmd 表示将该地址存的值强转成MC_U32位的数据;
(*MC_U32*)dm_cmd 表示取该强转成MC_U32的数据的地址;
*(*MC_U32*)dm_cmd 表示取该地址的数据;
(void*)(*MC_U32*)dm_cmd 表示该数据为任意类型的数据;

是这么理解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dm_cmd 表示取该地址存的值;
(MC_U32*)dm_cmd 表示将该地址存的值强转成MC_U32位的数据;
(*MC_U32*)dm ...

有本很经典的书籍,c和指针,里面讲的很详细的。

网友B:
(void*)(*MC_U32*)dm_cmd,,,,该问题可以解析如下的,,大家伙看是否OK的不。。。

网友B:
本来dm_cmd为void型指针,,MC_U32*)dm_cmd,,这样是直接转换成U32的指针

网友B:
(*MC_U32*)dm_cmd,,将转换成U32型的指针后,取其指向的对象

网友B:
(void*)(*MC_U32*)dm_cmd,,将其指向的对象转换成void型的指针

网友C:
引用 楼主:
*dm_cmd 表示取该地址存的值;
(MC_U32*)dm_cmd 表示将该地址存的值强转成MC_U32位的数据;
(*MC_U32*)dm ...

这个理解还是有点出入的

网友D(2018-03-17):
这个不难理解的吧,,,主要是跟数据在内存存储相关系的

网友D:
我也补充下的,大家看是否OK的不

网友D:
这个意思就是先将U8型的指针转换成U32型的指针,,,

网友D:
数据在内存中的最小存储单位是U8型的,我这里是需要取到这个内存处存放的地址,且地址是U32的,这跟MCU是相关的

网友D:
故此,需要将U8 型的指针转换成U32的,,那么转换后,其指向的内容直接就是一个4字节的地址的,满足要求了

网友D:
而我们要的是该4字节的地址所指向的内容的,故需要在加上*的,即成了*(MC_U32*)cmd_mask

网友D:
另,该U32地址所指向的内容是以U8为单位存储的,,这里前边加上void*,即吧该地址指向的对象转换成任意类型的,便于其他对象访问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dm_cmd 表示取该地址存的值;
(MC_U32*)dm_cmd 表示将该地址存的值强转成MC_U32位的数据;
(*MC_U32*)dm ...

这个解析的有点问题的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dm_cmd 表示取该地址存的值;
(MC_U32*)dm_cmd 表示将该地址存的值强转成MC_U32位的数据;
(*MC_U32*)dm ...

这个解释的比较牵强的,不过结果只要正确就可以的

网友G:
(void*)(*MC_U32*)dm_cmd,这个简单点来说的就是取dm_cmd处存放的32位地址所存放数据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有本很经典的书籍,c和指针,里面讲的很详细的。

c和指针这本书的么?

网友I:
这个最近楼上几位解析的都非常不错的

网友J:
这个比较好理解的,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C:
这点个知识的被大家庖丁解牛的差不多了哈

网友K:
也不多好的,委楼上这些大侠的点个赞的

楼主:
这个问题的大家整的比我还清楚的,我关贴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