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8-01-31):
在某宝上买了两个 US-100 超声波模块。它是用串口通信的,返回16位二进制数(单位mm)
但我发现:对着墙壁转动超声波探头,经常会返回 0xFFFF。因为找不到开发人员,不知道怎么会这样。
而且我的两个模块都是这样,应该不是损坏的缘故。
哪位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吗?

网友A:
测试时距离要合适,不能太近或太远,斜向对着墙时,反射波有可能无法收到,会认为超出了探测距离。

楼主:
问题解决了。过早读取距离的的时候就会这样,因此还没收到回声。

xch
再次证明了一个21IC定律: 电波跑得比声波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过早读取距离的的时候就会这样,因此还没收到回声。

为啥不买带中断返回的,这样就直接避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过早读取距离的的时候就会这样,因此还没收到回声。

串口通讯就是用查询法也是根据接收标志位来判断的,居然还能弄出“过早读取”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通讯就是用查询法也是根据接收标志位来判断的,居然还能弄出“过早读取”来? ...

没有接收标志位。我只好等一会再去读。
你也可以把 ffff 理解成标志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接收标志位。我只好等一会再去读。
你也可以把 ffff 理解成标志位。

串口接收到有效数据自然会自动置位接收标志,跟什么ffff没什么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