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SB口可以IO模拟吗?

楼主(2018-01-31):
之前看有用103做的直接可以跟电脑通信开发的板子,这个芯片好像没有usb接口

网友A:
可以模拟啊,不过对USB熟悉程度要求比较高;
我朋友做过,用STM8模拟的

网友B:
103带硬件usb。
模拟的话要用片上比较器模拟usb的差分信号。还要占用cpu处理usb底层协议,还只能实现低速usb,不划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