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便宜的433M FSK信号源?

楼主(2018-01-31):
用来测试接收灵敏度,安捷伦的太贵了。不求方便,只求能用

网友A:
那自己做一个就是,不能定量,但定性足够。拿任何一款FSK的数传芯片做就行,反复发送预设的内容。

网友B:
如果要测试灵敏度的就用被测试的那个芯片发射信号,然后串接衰减器作为信号源就可以了。

网友C(2018-03-22):
我想你想要的就是这个东西,百分百满足你需求

网友C:
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

好像看过这个,但没见到哪有得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看过这个,但没见到哪有得卖

某宝也可以买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也可以买的到

根本搜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