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是什么定位的芯片?

楼主(2018-01-31):
刚发现还有L0系列的,这个算什么定位的芯片

网友A:
主要定位低功耗,低价位产品,且对速率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B:
低价低功耗。L代表低功耗,这个后面的数字从0到7,号越大越贵。

网友:
低功耗版本的入门级。

网友C:
这个系列还没用过呢。

网友C:
应该跟msp430G2是一个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