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debug时候可以看结构体变量吗?

楼主(2018-01-31):
比如结构体变量或者联合体变量,可以调试时候在keil里观察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啊;

仿真的时候添加到WATCH窗口

网友B:
只要可以添加进去的,就可以。编译后只要在汇编存在应该就行。

网友C:
在线调试,watch窗口可以看,但是不知道怎么串口打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