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可以驱动段式液晶屏吗?

楼主(2018-01-31):
就是电子表那种液晶片,据说很省电,可以直接io驱动吗

网友A:
可以的,选一个带LCD功能的型号吧。比如STM32L

网友B:
电子表那种段式液晶, 需要专门的液晶控制外设, 因为需要多级电压输出, 普通 IO 输出是做不到的.
可选带LCD功能的型号, 也可以借助电路来实现, 比如电阻网络, 运放电路
不过段式液晶选这样强大的器件, 是不是性能浪费呢

网友C:
段式液晶屏,有很多16位单片就带段码LCD驱动的

网友D:
STM32L053R8T6低功耗开发板评估板USBHID,段码LCD,低功耗例程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5.27ec0f987Fhrvr&id=559797468566&ns=1&abbucket=3#detail
前段时间我用这家的开发板做了低功耗液位计的项目, 帮可爱的淘宝店主宣传下。

网友E:
楼上的哥们稳。

网友F:
有带液晶驱动的型号

网友G:
这个应该有驱动芯片。

网友H:
应该能够驱动这个。

网友G:
段式液晶屏没使用过。

网友I:
现在的OLED很省电。

网友H:
其他的芯片能够驱动,STM32都没有问题。

网友J(2019-09-11):
做串口屏驱动板可以选GD32主控,主频相比ST提成50%,刷屏速度块。
GD32F190系列直接集成断码屏驱动,GD32F207&450系列集成TFT-LCD驱动,支持RGB接口,最高分辨率支持1024*768
欢迎有需要的小伙伴咨询13823341202马生/微信同号

GD32_Series_of_MCUs_Selection_Guide_(Feb_2019).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