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自带的ADC精度怎么样?

楼主(2018-01-31):
大家说说看,他们芯片做的这个模数转换精度怎么样啊

网友A:
12 位分辨率, 实际上 10 位精度还是能够的. 属于性能还算可以的 ADC 吧

网友B:
比较稳定。

网友C:
是12位的

网友D:
最大转换频率为1Mhz

网友E:
精度很一般,很容易干扰。

网友F:
ADC的位数决定了ADC的精度

网友C:
2个用于测量内部信号,16个可以测量外部信号

网友D:
转换速度比其他的芯片快一些。

网友E:
主要还是电源的设计。

网友F:
正常的都是12位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