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跳不出while循环的问题

楼主(2018-02-01):
我用STM8S207C8T6写程序,开发环境IAR.
仿真,flag=0x02,运行到break,按说下一步就跳出while循环了。
可是很奇怪,跳不出去。高手看看,怎么回事?谢谢!

xch
没看见你想跳槽的那个while循环。 看见的两个while都是无关的

网友A:
你的while循环在哪里?

网友B: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网友C:
recetivetime不为0的话,就会一直循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while循环在哪里?

while在上边,没显示出来。这些都是while循环里的。

xch
如果是主函数的最外层while,break是无法实现的,所以也不会跳槽

网友D:
因为你没有循环,所以不会跳

网友E:
上面是while(1) {
}么

楼主:
while(i < Connect_num)
        {

网友F:
下个断点,调呗!有啥好问的

网友:
不完整啊

网友G:
while循环加个分号?跳出????你老师的GC板都压不住了

网友H:
一个好的代码习惯是,加括号,你没加括号,看不出两个while循环之间和flag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G:
while循环加个分号?跳出????你老师的GC板都压不住了

不是那个while

网友I:
刚毕业 的吧,教你C语言的老师以前是不是卖麻辣烫的。

网友J:
干脆用goto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刚毕业 的吧,教你C语言的老师以前是不是卖麻辣烫的。

不是啊!哪儿写的不行?

网友K:
你的函数不管你是否连接tcp成功,返回值只能是0

网友L:
尝试一下这种写法:
  1. if (!(flag = Search_Str(Receive_Buffer, "CONNECT OK", Receive_Cnt, 10)))
  2.     break;

这种代码利用了赋值语句的副作用来维持代码执行顺序。

另外,仔细检查字符串里面是不是需要“\r\n”,代码是不是会发生缓存溢出之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