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SN65HVD230 信号不正常,求指教

楼主(2018-02-01):
SN65HVD230之前用过多次,这次的电路板,SN65HVD230驱动芯片焊上以后CANH/CANL上的信号就开始不正常,目前焊上的驱动芯片,CANH/L无信号都变成了3.3V,CANL有数据时可以正常下拉,CANH无法提升,但可以看到毛刺,测量H/L对电源3.3V并没有短路,不给电测量,到3.3V电源都为77k欧姆左右。这个驱动芯片已经换了3个批次了。
      求大神指教啊!

网友:
换个驱动芯片,看看,电源端 加个 220UF 大电容,

有机会 看看 我们的 CAN开发板:

https://bbs.21ic.com/icview-1945634-1-1.html

楼主:
有点搞不懂了,两款不同的板子,同一个电路原理图,都是我自己画的,原来的1号板子上没问题的芯片,换到这个2号板子上就出问题,而将之前这个2号板子上换下来的芯片换到1号板子上,1号板子却完全正常,也就是说芯片正常,唯一的不同就在电路板上,可电路板上却量不出对3.3V的电源的短路情况,真够郁闷的,我把CANH,CANL管教翘起来不和电路板接触,也一样的效果,郁闷啊。
      求助大侠支招啊。

网友A:
传个PCB图上来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