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创业靠某宝】后续及总结,求评测

楼主(2018-02-01):
自上次发帖后,一直潜心做产品优化(一个项目从讨论到开发及测试,已属不易!市场更是任重道远,自我安慰三秒钟)。讨教了相关力学问题后,彻底解决试用者关心的接触好不好,也是本产品的核心问题。重新布线制版,一周多的紧张设计等来了样品;更加忐忑不安。先从高难度240管脚开始测试,结果顺利通过(此处应有掌声);接下来208、176、144、128以及120都顺利通过,心中悬着的巨石终于落地。
产品是没问题了,后续继续改进升级。但市场却是头等大事,众所周知某宝根本无法做推广,仅仅是个不错的交易平台。去周边高校跑了几趟,人家回复现在统一采购,管理规范。回家想来想去,究其原因还是人压根不差钱。只好去中发转转,希望能借此认识不少同行,谈了几家老商户挺感兴趣,愿意代售试试。可事与愿违的是,遇见的同行比咱论坛还少,甚至不如我们某宝店误打误撞进来的同行多。在此不禁想问:老铁们咋都不出门啦?
感兴趣的朋友可联系我,(权限问题发布不了网址链接,只能发二维码图片)也欢迎到小店看看。希望能够帮助到各位,本来创业项目的初衷也是解决自己的问题,同样能方便同行。

网友A:
帮楼主,贴淘宝地址,
https://shop388943346.taobao.com/

卖IC测试座的。

感谢老哥帮忙,QFP全系列设计完,年后继续做BGA系列

网友B:
支持下,创业不易,活下来太难了。

网友C:
楼主这个东西挺有用,我做烧录器,正好需要这样的东西做芯片验证。

建议楼主专心做好做精。

推广的话,21ic就足够了,不用花一分推广费。。

当年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C:
楼主这个东西只是把芯片引出来,相当于一个转换座,只是比编程座便宜一些。

建议参考我的万用核心板,做成一个最小系统板。

淘宝店宝贝描述太简单了,我都没看明白芯片怎么放上去,怎么对位,怎么固定。总不会说要用手按住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东西只是把芯片引出来,相当于一个转换座,只是比编程座便宜一些。

建议参考我的万用核心板,做成 ...

所言极是,正打算年后做成最小系统板。但不知道目前烧录座市场如何?目前客户购买大都是当作烧录器适配器在用,可惜安装视频没法上传

网友C:
烧录座的市场不大不小,除非你这个实用性/性价比很出色。不然建议走低成本运营的路子,不要想赚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录座的市场不大不小,除非你这个实用性/性价比很出色。不然建议走低成本运营的路子,不要想赚太多。 ...

最初设想是因芯片测试实验,PCB设计、打样普遍耗时约5-7天。就想着可以加快速度,随时可以测试又不用焊接损失芯片。目前了解到进口烧录座过于昂贵,价格都在200-1000甚至更高,咱都望而却步,只有大公司采购。国产规格又太少最多十几种并不能满足需求,价格也得40-200.

网友D:
如果是电子爱好者做实验   可以买现成的单片机核心板

如果是厂家技术人员做开发,不会在乎产品打样那几天

只有上板之前,烧写程序可能用到,这种用途感觉并不广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电子爱好者做实验   可以买现成的单片机核心板

如果是厂家技术人员做开发,不会在乎产品打样那几天

项目创业原因之一就是算过一笔账:如果用该产品搭建系统需要20分钟就可实验,而正如层主所述从购买核心板到打样耗时按2个工作日8小时工作制计算,效率比也有48倍。
勤而专、专而精;踏踏实实一步一步来,努力做好产品,相信市场会慢慢增长。

网友:
1、你能想到赚钱的别人也能想到
2、你若能赚钱,别人会竞争到让你不赚钱
想创业就要做一般人做不来的东西或是别人不愿意去做的东西,比方说需要软硬件相结合的产品,提高门槛,让一般人或公司研发投入大幅提高,最后投入收支不平衡;不要做太热门的东西,太热门的东西关注度高,你是拼不过人家的,最好做一些行业的偏门产品,大公司不愿投,小公司做不来的东西。

网友E:
支持LZ,同在创业。
我个人认为LZ产品存在一些问题:
大众产品可以薄利多销,而小众产品往往是不走量、需要利润才能盈利。
而你的产品是小众而便宜,并且我的经验是越是买便宜东西的客户越计较。
最终结果很可能会是你花了很多精力做客服销售,但赚的还不够你人力费,而且淘宝的评分被计较的买家拉低而得不偿失。

既然它不盈利,我们往往考虑的是刷评分、促成外包合作。
便宜注定它不适合评分,而产品简单则不能展示你高超技能,也不适合促成外包合作。
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适合创业的好产品。

虽然它不是个好产品,但它能让LZ接触市场,所以我是支持LZ的,只是我认为产品上需要调整。

网友E:
引用 楼主:
项目创业原因之一就是算过一笔账:如果用该产品搭建系统需要20分钟就可实验,而正如层主所述从购买核心 ...

我觉得硬件工程师都是动手能力强的,导致的缺点则是抠门,能自己做的、自己修的,都不会去花钱找人。
所以我认为硬件工程师不会是买家。

软件工程师则不爱动手,希望拿到手的就是成品。一般用开发板或者用硬件工程师画的板子。
所以我认为软件工程师也不会是买家。

学生很穷且更习惯接线,有可能会成为你的买家,但是学生技能很差而不懂得用,需要你技术支持他才会用。
所以你要花时间教他,才能赚到几块钱,得不偿失。

网友E:
“去周边高校跑了几趟,人家回复现在统一采购,管理规范。回家想来想去,究其原因还是人压根不差钱。”
LZ比我强,我做开发板都没去跑高校。
我群里有个工程师朋友是做高校市场的开发板,他说做高校市场要“贵、质量耐用、包装好”,他们的包装箱都是大几千块钱。
之所以要贵,是因为高校每年都有经费必须要花光,如果今年没有花光、明年的经费就会减少。(再说你的产品没有利润给高校吃回扣……)

网友F:
楼主,你说的方便,前提是你备了一整套这个东西。
但是一般人怎么会买你一整套转换器呢?买一整套也不少钱吧?
如果要用的时候再买,那你这个东西也不见得就很快捷很方便。现在打PCB很快,就算不打PCB,也可以买QFP转DIP的转换板,焊接一下,比你这个压接的靠谱多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自己用可能还行,卖的话,一般工程师都不需要。
还有,用你这个转换器,退耦电容,晶振,高频信号,怎么办?拉那么长的线,都没法用了吧。
局外人,给点打击。不同意也别骂,当我没说。

网友G:
LZ这东西挺好的。而且,因为是消耗品,别人用上手后会不断购买,所谓长尾效应,是可以挣到钱的。而且只要宝贝介绍说清楚了,几乎不需要客服。LZ完全可以一边做本职工作,一边业余卖,挣到的全是外快啊!
做成最小系统,反而会降低通用性。同样一个封装,单片机和FPGA的最小系统是不同的。要不,可以预留不同位置的焊盘。如果客户想做最小系统就自己焊,不然就空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说的方便,前提是你备了一整套这个东西。
但是一般人怎么会买你一整套转换器呢?买一整套也不少钱 ...

一般人怎么会买一整套呢?谁要用什么型号就买哪个型号啊!
LZ的售价比打板便宜多了。而且还节省了芯片。
电容晶振等,可以直接焊在周围的焊盘上,一样能用。

网友G:
给学校做学生实验应该也是可行的。学生实验,肯定希望节省成本了。这个东西能节省芯片。所谓学校经费多只是个错觉。很多学校还是很苦的。而且对实验耗材,什么学校都是能省则省。
但是LZ你有没有防呆设计?要确保芯片方向不对的话,无论如何都装不进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芯片对称的,怎么防呆。不大可能。标示一下1脚就好了。

标示不可靠。你要确保根本装不进去!
芯片怎么是对称的呢?不是有缺角吗?
你的螺丝也不要弄成对称的,故意挪动一个螺丝,这样上面那个小电路板也不会装错方向了。
买你这东西就是为了节省时间,你却要求人家仔细看标识……

网友H(2018-04-11):
淘宝店宝贝描述太简单了,我都没看明白芯片怎么放上去,怎么对位,怎么固定。总不会说要用手按住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