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AD10使用遇到问题

楼主(2018-02-01):
用AD10画双层板的PCB,画好后进行设计规则检查时报错:SHORT-CIRCUIT Constraint (allowed=ON).对应在PCB中显示为有两个焊盘之间的走线变为了绿色,这两个焊盘是没有标识的。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焊盘网络与原理图的网络是不是不一致,是否手工修改了网络

网友B:
应该是焊盘和走线之间的距离太近导致的吧。

网友C:
报错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错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啊

这个短路忽略了不影响了。软件检查严谨,又没有画原理图直接上PC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网络与原理图的网络是不是不一致,是否手工修改了网络

已经解决了,因为直接画的PCB。没有画原理图再导入,所以最后测试,不影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