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高性能的国产DAC芯片或者带DAC功能的国产单片机

楼主(2018-02-01):
求推荐国产的DAC芯片,要求控制精度是12位,精度越高越好。带DAC功能的单片机也可以。价格不是问题。谢谢!

网友A(2019-01-01):
楼主找着了吗?我现在也在找呢,单片机自带的PWM达不到要求。TI,BB系列又太贵了。

网友B(2019-02-27):
看看这些,+V
FM8PE513CM SOT23-6 SOP8
FM8PE513M  SOT23-6 SOP8 DIP8
FM8PE531M  SOP14   SOP16
FM8PE531M  DIP8 SOP带断电**
FM8PB513B  SOP8 外接晶振
FM8PB53B   SOP14
FM8PB56B   SOP18 DIP18
FM8PC71AM  SOP14 SOP16 带AD
FM8PC712AH SOP8 带AD
FM8PC713AM SOT23-6 SOP8 带AD
FM8PA76DE  SOP16

网友C(2020-09-02):
中颖的SH88F6161/6162  带有12Bit  DAC  和 12bit ADC。
在用

网友D:
MS5541/5542 兼容AD5541/5542  16bit DAC  可双极性输出D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