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诡异的SIM800C的问题

楼主(2018-02-01):
我用STM8S207C8T6写程序,开发环境IAR。
操作SIM800C.我以前用过,只是发送。
现在还要接收。透传成功了,我用网络助手可以收到我发的数据。
问题来啦。我要写处理接收的程序。本来我是想通过网络助手往
SIM800C发送数据,可是发现,我只要往服务器一发数据,
我的串口就会收到同样的数据。真是奇了怪了。
谁遇到过这种情况,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A:
串口?直接让模块通过串口跟电脑通信,用串口助手发送会正常吗

网友B:
短路了吗?

网友C:
你检查一下硬件电路。

网友D:
你说的通过串口发送的,还是网络输出?

网友B:
有可能串口之间干扰了。

网友C:
只连接串口的发送。

网友D:
有可能是串口收到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直接让模块通过串口跟电脑通信,用串口助手发送会正常吗

没有引出线来,不好那么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通过串口发送的,还是网络输出?

网络

网友E(2018-03-20):
但你在默认情况,sim800本来就会回送你发送的东西,其实测试很简单,你用了send命令之后使用指定长度模式,例如,send:4,然后输入qwerty这留个字符,你就会发现会回收到qwer这四个,还有send OK..

网友F:
哈哈.楼上好逗...

示波器戳一下不就ok了....信号质量很好,收发有延迟就是正常信号.质量弱或者无延迟就是干扰或者短路

网友G:
串口之间怎么干扰?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