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N76E003的PWM5和PWM4为什么不能用

楼主(2018-02-01):
用N76E003配置输出PWM输出,使用PWM1,PWM2,PWM3都可以输出方波,但是使用PWM4和PWM5就不可以,很不理解。配置代码如下

Set_All_GPIO_Quasi_Mode;
/**********************************************************************
PWM frequency = Fpwm/((PWMPH,PWMPL) + 1) <Fpwm = Fsys/PWM_CLOCK_DIV>
= (22.1184MHz/8)/(0x3FF + 1)
= 2.7KHz
***********************************************************************/
PWM5_P15_OUTPUT_ENABLE;
PWM_INT_PWM5;
PWM_FALLING_INT;                                        //Setting Interrupt happen when PWM0 falling signal

PWM_CLOCK_DIV_8;
PWMPH = 0x03;                                                        //Setting PWM period
PWMPL = 0xFF;
PWM5H = 0x01;                                                        //PWM0 high duty = 1/2 PWM period
PWM5L = 0xFF;

set_EPWM;                                                                        //Enable PWM interrupt
set_EA;
set_LOAD;
set_PWMRUN;

网友A:
        set_SFRPAGE;                                                //PWM4 and PWM5 duty seting is in SFP page 1
        PWM4H = 0x0;
        PWM4L = 0x0;
        PWM5H = 0x0;
        PWM5L = 0x0;
        clr_SFRP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SFRPAGE;                                                //PWM4 and PWM5 duty seting is in SFP page 1
        PWM4H = 0x0;
        PWM4L = 0x0;

真可以了。我看下什么意思 谢谢啦

网友B(2018-08-14):
我刚才也碰到这个问题了,看了例程才搞定。手册上没有说明这个问题。

网友C:
因为PWM4H、PWM4L、PWM5H、PWM5L这几个寄存器在寄存器页1,如果要用的话要先切换到寄存器页1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