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充电芯片查找

楼主(2018-02-01):
丝印是K1AM,封装SOT23-5, 跟TP4054类似。不过K1AM丝印这颗充满指示灯会完全灭掉,但TP4054会微亮。请知道的大神告诉一下这个IC的具体型号,或是同样功能的芯片型号,感谢了。

网友A:
是AP5054-SOT23-5,需要可以找我,我是原厂代理

网友B:
上面两个型号的/CHG脚漏电流相当,明眼人自己想吧

网友C:
CN3153B没有漏电流,还有电压可调,电池温度监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