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使用keil + jlink下载问题

楼主(2018-02-01):
我使用一M0内核单片机,开发环境MDK520 + jlink。针对这个芯片我有两个工程,为啥第一个工程可以连接上目标板,而第二个工程不行?这和什么有关?跟keil的设置吗?

网友A:
跟芯片选型,和软件设置都有关系
可以仔细对比一下两个工程的设置有啥差别

网友B:
那肯定是和工程的配置有关了。连接不上报什么错误呢?

网友C:
设置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肯定是和工程的配置有关了。连接不上报什么错误呢?

就是跟什么都不连的那种错误,连不上目标device,有差别的地方就那么几处,我改过来了,但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跟什么都不连的那种错误,连不上目标device,有差别的地方就那么几处,我改过来了,但是不行。 ...

用MDK是否可以检测到你的下载器,是否可以检测到你的芯片呢,这两点最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DK是否可以检测到你的下载器,是否可以检测到你的芯片呢,这两点最关键。 ...

jlink可以检测到,芯片检测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jlink可以检测到,芯片检测不到。

芯片检测不到,就应该和你的工程没关系,还是硬件方面的问题,只要选择了jlink,就应该检测到芯片的。弄个检测的好坏的配置截图看看,你确定是同一块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检测不到,就应该和你的工程没关系,还是硬件方面的问题,只要选择了jlink,就应该检测到芯片的。弄个 ...

主要是这个连不上的工程是一个长期搞电脑端软件的,刚开始用keil建工程。所以我觉得是工程没建对,但是看了一下配置都一样。其实我重新建个工程就好了,但是搞技术的,都想把问题搞明白。到底是keil哪个地方或者是哪个步骤影响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这个连不上的工程是一个长期搞电脑端软件的,刚开始用keil建工程。所以我觉得是工程没建对,但是看 ...

上传工程包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传工程包看看。

见11楼

网友B:
好像flash的型号没有选择吧,其他的貌似没什么问题。

楼主:
我这边是选上了的,可能是你那边没有找到flm文件,如果有必要我把flm发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是选上了的,可能是你那边没有找到flm文件,如果有必要我把flm发一下 ...

有鬼了,找不到问题,觉得完美,放弃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芯片检测不到,就应该和你的工程没关系,还是硬件方面的问题,只要选择了jlink,就应该检测到芯片的。弄个 ...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新建文件夹
这样是不是代表jlink没有检测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样是不是代表jlink没有检测到??

不会传图

网友E:
第一个下载了,第二个下不了,肯定同设置有关,楼主找一下动了哪了,或哪有不同

网友F:
把uvproj文件的后缀修改为xml。
用beyound compare比较两个文件的

网友:
你是用什么接口下载程序,jtag还是swd?看看是不是配置时把下载接口禁止了

网友G(2018-04-10):
用MODBUS就可以,是毕业设计吧?

网友H:
上传工程包看看。

网友I(2018-05-10):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