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按键检测有时失效

楼主(2018-02-01):
向大家请教下。使用STM8S105K4做的一块板子,IO检测“按键”,有个别的板子在外面运行时,会出现按键检测失效。其他功能(通信、驱动电机、指示灯等)都正常。输入检测的电路::电路说明:VDD:4.7V,SVGHY与单片机IO连接,VCC:5.0V,SVGHYPCA接外部传感器。VDD与VCC电源不同地。

xch
你贴到嵌入式软件那边问。100%是软件没写好

楼主:
怎么不会显示图片?

楼主:
上面说到的电路

网友A:
光耦不良?

网友B:
检测失效?

网友C:
楼主这个功能实现了吗?

网友D:
这个原理是什么?

网友B:
楼主可以使用两个IO资源。

网友C:
有代码吗?

网友D:
SVGHY信号是控制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VGHY信号是控制什么的?

SVGHY是和单片机IO连接。

楼主:
代码就是独立按键扫描,没有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使用两个IO资源。

两个IO来检测输入吗。这块板子上有12路输入。

楼主:
个别的板子在外面运行了半年(24小时),发现输入的检测没了,不管传感器状态如何变化,单片机都没有检测到。其他的功能都正常,断电重启后又恢复正常。

楼主:
发现失效后,12路输入都是失效的。复位后又恢复正常。

网友E:
按键失效要看按键部分的电路和检测机制了,你贴这个传感器检测的没用呀。

网友F:
主要是代码部分

网友G:
这不好判断 了,根据你的描述都不能判断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了没法确定呀

网友H:
失效时用万用表量一下SVGHY电压,或者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先判断是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I:
关键是复位了又恢复正常

网友:
软件的问题吧,SVGHYPCA这个信号正常不正常,看上面的指示灯就可以,还有这个传感器信号是数字信号,模拟信号
还有就是复位了恢复正常,这个电路啊,我感觉大概率是软件问题

网友J:
共性:失效是全部失效,  复位正常
未知:  复位时,VCC会跟着复位吗?

排除:与个别元件无关(指个别开关通路内的元件)

要排除:由复位而会改变的地方:  VCC支路是否正常,   VDD是否不正常-------失效时测试.      失效时抽一两个支路测IO的电平是否会因开关变化而变化

排除后,去查软件吧
会否是有BUG, 指针错误 改变了IO设置,    或是变量指针出错等.  半年出问题,最好查一下少用的功能部分

楼主:
光耦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共性:失效是全部失效,  复位正常
未知:  复位时,VCC会跟着复位吗?

发现失效的,都是全部失效。
断电复位和单片机REST复位后,都能恢复正常。
在办公室模拟出这个情况,发现到IO电平都能变化,硬件应该是没有问题。但单片机无判断,犹如IO配置被修改一样。在什么情况下,IO配置还会被修改呢。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发现失效的,都是全部失效。
断电复位和单片机REST复位后,都能恢复正常。
在办公室模拟出这个情况,发现 ...

这就多了,因为IO配置就只是一个地址,   如果你程序中不小心,如给某地址 赋值,    而且你的地址自加或偏移,如果不作判断等,就会误给 IO地址赋值。   当然,只是猜的,   具体你要自己查,你可以一直读IO配置,监控一下,是否是这样。  当然这只是一个方向

网友K:
经常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