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IM800C的透传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8-02-01):
我搞SIM800C,要进入透传模式发送接收数据。
现在有一些疑问:
先说发送:模块返回CONNECT OK,就说明进入透传模式。
这时候还要发送AT+CIPSEND或者后面加数据表示发送多少数据,产生>。
如果发送AT+CIPSEND,发送完数据,还要发送0x1a
如果发送AT+CIPSEND=10,就说可以发送10个字节的数据。
这和我理解的透传有区别,我理解的应该完全透传,不用发什么CIPSEND。
不过这一步我已经实现了。
那服务器如何给SIM800C发数据,也要发CIPSEND吗?
我可以把数据发到网络调试助手,可是从网络助手往SIM800C发不知道怎么操作。
点击发送按钮,单片机收不到数据。
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
模块有缓存区,你串口透传也有AT指令的,接收肯定不用再加AT,只是+CIPRX什么的直接串口吐出来的;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服务器发送到SIM端,是不需要在加什么AT命令的,你写了AT,也会当作数据发送过来的,发送完,SIM端会直接将接收的数据通过串口吐出来的,按手册吧,这个官方手册说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应该是服务器端哪里没设置,还是没选链接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服务器发送到SIM端,是不需要在加什么AT命令的,你写了AT,也会当作数据发送过来的,发送完,SIM端会直接将 ...

AT+CIPMODE=1
发这个指令就好啦

网友B(2018-05-19):
问一下楼主  透传模式的发送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我安装官方文档设置后 电脑上网络调试助手收不到消息  可能会是哪些地方出问题了呢

网友C:
应该是服务器端哪里没设置

网友D(2018-10-24):
围观!最后怎样解决的?

网友E(2019-08-08):
没人了??进入透传模式后,发命令已经无作用了。简单测试串口接800c后进入透传后,串口发什么服务器会收到什么,反之亦然。如果与stm32相连,一个接800c,一个接串口,stm32发送命令800c进入透传后,串口发什么服务器会收到什么,反之亦然。可以调试看到从串口发给stm32的数据,然后stm32发给800c,800c发给服务器。不过关键是程序了。

服务器如何给SIM800C发数据,也要发CIPSEND吗?      只要800c连上服务器,并进入透传后,服务器直接发送即,这得看服务器那边的编程如何。
我可以把数据发到网络调试助手,可是从网络助手往SIM800C发不知道怎么操作。点击发送按钮,单片机收不到数据。   网络助手不代表服务器,当然也可以看到服务器接受的数据,当然也可以当做服务器从网络助手发送数据,不过这跟服务器那边的编程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