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IAP操作是否会影响到SFRS寄存器或者P0M1、P0M2

楼主(2018-02-01):
配置:配置P05 PWM 输出(恒定50%占空比),配置APROM最后128个字节存储数据
现象:同一份代码,下载到不同批次N76E003,一个可以输出PWM信号,一个不可以(保持0.3V电压,和高阻输入很像)
          同一份代码,在Keil上在线运行,之前不能输出PWM信号的又可以正常输出了。
找原因: 发现P05的输出模式好像改变了。
              屏蔽IAP操作,PWM输出正常;在IAP操作结束之后,重新配置一下P05的输出模式,PWM输出正常;
              在IAP操作结束后软件复位,PWM也可以正常输出。
              还有其他更诡异的规避做法就不列出来了。

现在完全不知道怎么查找原因了,没有找到原因,都不敢用这款芯片了...

楼主:
IAP操作的程序根据Datasheet重新写了,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猜测是不是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没有写到Datasheet上?

楼主:
或者是IAP操作后,再配置其他引脚需要特别注意什么?

楼主:
有没有原厂工程师或者技术大牛能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芯片的IAP功能我也用了,没发现问题 啊,楼主是不是擦写了程序部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的IAP功能我也用了,没发现问题 啊,楼主是不是擦写了程序部分了

你好,程序部分完好的,我也用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读出来比对过,没有被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程序部分完好的,我也用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读出来比对过,没有被修改。 ...

你调试看到执行IAP读写前后IO口的配置寄存器改变了吗?这个很好查啊

楼主(点评):
你好,我开始就说了,用Keil调试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点评):
Keil调试和上电运行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调试看到执行IAP读写前后IO口的配置寄存器改变了吗?这个很好查啊

这就不懂了,我还没有同时使用它的PWM和IAP功能。不过我遇到过IO口坏掉的。

网友B:
看看是否中断问题,重要操作被中断打断或中断冲突。另外IAP操作要关闭总中断,PWM利用中断方式更新会停止,或者IAP开了中断影响PWM操作。

网友C:
提供的iap例子里面有没有操作这个呢

网友C:
我们都是做一次性烧录的工程,没考虑后面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