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8-02-01):
我用pic12F1822的单片机 ,烧录了一段程序,功能是延时1秒钟左右某个IO口输出取反,也就是想输出占空比为50%的方波,结果上电以后用示波器观察,发现占空比为60%以上,且在60%到67%之间有浮动。我把该io口悬空,再用示波器看,还是一样的结果。还有我用2块这种单片机烧录同样的程序,同时上电,发现输出的方波频率有几个mhz的差异,到底我错在哪里啊?

楼主:
我是想用几个单片机输出一模一样的占空比都为50%的方波,但是发现不同个体输出的方波频率有比较小的差异,且占空比为60%多,我没有用片外晶振。请指教

网友A:
假设延时是用定时器做的,且定时正确。
那么,
IO没有接负载吗?
IO先改用上拉输出再试一下!

楼主:
感谢回复我,这个io口是输出经三极管放大后控制mos管开关灯板的,程序就是延时后取反,反复循环,没用定时器,照理来说占空比应该是50%啊,我在使用这款单片机的时候发现相同的程序烧录在2个片子里面,出来的波形周期时间并不完全相同,难道是因为晶振在2个片子内部频率并不完全相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这个io口是输出经三极管放大后控制mos管开关灯板的,程序就是延时后取反,反复 ...

程序贴出来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贴出来看看吧

unsigned char int_flag;

void interrupt int_9v()
{
    INTF=0;
    INTE=0;
    int_flag=1;
}
void main(void)
{
    int a,b;
    WPUA=0;
    SWDTEN=0;
    ANSELA =0x00;
    TRISA=0X0C;
    LATA=0;
    RA0=0;
    INTEDG=1;
    GIE=1;
    INTE=1;
    while(int_flag==0);
    int_flag=0;
    while(1)
    {

        RA0=!LATA0;
        for(a=100;a>1;a--)
        {
            for(b=100;b>1;b--);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贴出来看看吧

谢谢关注,我第一次用这个单片机,程序凑合着看,主要是我把这程序烧录到2个片子里面,用示波器看RA2端引起中断的信号波形一直都是重合的,即基本一致,没什么纹波,但是输出io的波形一开始同步,但是慢慢的就错开了,一看一个频率是480mhz,另一个是476mhz,且有几mhz的波动,慢慢就错开了,然后我就想别的法子,上面的程序是后来想验证想法改过了的,想试试就开头中断依次,然后定时,看波形能一直同步不,结果发现占空比都不是50%,而且也是慢慢错开,我就懵了,想是否是片内晶振有差异的缘故,请指点

网友C:
时钟问题吧

网友D:
内部晶振有误差!
精确定时,推荐外接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部晶振有误差!
精确定时,推荐外接振荡器

非常感谢回复我的朋友,遇到问题再来和你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