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SMA射频接口为什么要这样做封装?

楼主(2018-02-01):
如题,不明白为什么手册中为什么这样做封装,三个引脚的宽度,还有中心抽头出来后的宽度变成A,有2.6mm的宽度,那岂不是走线要2.6mm的宽度?有大神可以解释一下吗?

xch
这种适合双面板。 当然多层板也可以用,可以设计成把多层板之间覆铜层去掉。 2.6mm差不多对应1.6mm 厚度PCB,Er= 4.2

网友A:
就是作同轴线和微带线两种不同类型的传输线之间的渐变过渡,以尽量减小反射(驻波比)。
实际实验测试前可以用hfss或cst仿真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作同轴线和微带线两种不同类型的传输线之间的渐变过渡,以尽量减小反射(驻波比)。
实际实验测试前可 ...

那是要50欧姆的匹配吗?HFSS仿真还不会

xch
是的。不需要学习HFSS,大部分PCB设计软件自带阻抗设计辅助

网友B:
https://wenku.baidu.com/view/1488154a0c22590103029d17.html

具体见文档,个人不严格的描述是:SMA接口靠的是屏蔽的空腔做的空气阻抗(或者其他填充介质),跟PCB的微带线阻抗不一样,所以需要阻抗转换,梯形的形式可以做宽带的比较大

网友C:
简单说两句吧:

那个接口在顶层有两个焊脚(接地),导致信号线在此间需窄些。

相关参数需要按实际板材和厚度不同调节。

网友C:
但那绝对不是“同轴线梯形匹配负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wenku.baidu.com/view/1488154a0c22590103029d17.html

具体见文档,个人不严格的描述是:SMA接口 ...

实际问题在就算是设计成50欧特性阻抗的微带线 ,还是要过通过50欧的SMA转接头才能接50欧姆的同轴电缆.....
我的意思这里关键是如何去做说楼主贴的明书上提到 compensate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问题在就算是设计成50欧特性阻抗的微带线 ,还是要过通过50欧的SMA转接头才能接50欧姆的同轴电缆.... ...

金属接口那一小段貌似不是50欧姆,直到线缆那一段才是50欧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实际问题在就算是设计成50欧特性阻抗的微带线 ,还是要过通过50欧的SMA转接头才能接50欧姆的同轴电缆.... ...

说明书上貌似已经给出梯形的PCB走线了,根据SMA规格不同选择不同的尺寸

网友A:
上图为传输线横截面电场示意图:绿色代表导体,黄色为PCB介质区域,红色为电场示意图

我的理解是转接头这样的结构增加了中间图形的场型(这里简化省略了磁场),提供了同轴到微带线间场型的一种渐变过渡,减轻了直接从同轴到微带间的不连续分布。避免突变处产生一些奇怪的场(即高次模)。三种结构都是设计为50欧姆阻抗。
可见这种渐变过渡并不是太理想连续渐变过渡,所以这种接头频率高点也没法用。高频连接头会使用一些更精巧的渐变结构,当然代价是工艺成本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上貌似已经给出梯形的PCB走线了,根据SMA规格不同选择不同的尺寸

那个像梯形切角是是对宽度不同信号走线的一种切割补偿,不是匹配。匹配你看下书不是这样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图为传输线横截面电场示意图:绿色代表导体,黄色为PCB介质区域,红色为电场示意图

我的理解是转接头这 ...

      不是专职做RF微波的,我也只是懂点皮毛,如果特氟龙材质或者其他材质包围的那小段金属接触槽确实也是50欧姆的,那么那小段梯形也只是补偿过渡作用,目的是减小驻波,尽管传输线和SMA的阻抗都是50欧姆,但是因为焊接在一起,在焊接点会出现反射,如果是3GHZ以下,基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过渡地方反射是不可避免的,看要求,需要采用仿真软件进行一定优化,方法包括调整线宽,过孔等。

网友D:
不要问为什么,有本事你自己去做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专职做RF微波的,我也只是懂点皮毛,如果特氟龙材质或者其他材质包围的那小段金属接触槽确实也 ...

过渡的那部分就是我中间画的图,有点像‘接地共面波导传输线’的结构。比较中间的图和右边微带线的电场,可见中间结构明显多了信号线到两侧的电场,如要设计成和微带线同样的50欧阻抗,应该将过渡区的信号线宽比微带线的信号线宽调窄一些,这样减少信号线下面的电场来补偿两侧多出来的电场。这个接头应该就低于2ghz用下,贴图上有注明1.8ghz以下驻波比低于1.5。

多出来的电场改成多出来的电容,恰当些

楼主(2018-04-05):
引用 网友B:
https://wenku.baidu.com/view/1488154a0c22590103029d17.html

具体见文档,个人不严格的描述是:SMA接口 ...

非常感谢,21人才真的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21人才真的很多

10楼是正确答案

楼主:
他那个图我也见过,但是我实际看过这样匹配的,下图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为传输线横截面电场示意图:绿色代表导体,黄色为PCB介质区域,红色为电场示意图

我的理解是转接头这 ...

这是我找的图,大神帮解释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找的图,大神帮解释下

汗。。你找这是图是平行双线演化到微带线的场型变化,你一楼的图不是写着连接器是从  coax 同轴线to microstrip微带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你找这是图是平行双线演化到微带线的场型变化,你一楼的图不是写着连接器是从  coax 同轴线to micro ...

是啊,说是演变,但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图中的四个模式都是基本等效的,或者说在较低频率下几乎等效的,因为我确实看到实际的产品,SMA接口出来后分成上下两条等宽的线平行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说是演变,但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图中的四个模式都是基本等效的,或者说在较低频率下几乎等效的,因为 ...

不等效。
低频的话只是不会影响传播而已,当然低频或低速信号的话你可能都不需要走微带线,不需要阻抗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等效。
低频的话只是不会影响传播而已,当然低频或低速信号的话你可能都不需要走微带线,不需要阻抗控 ...

那为什么我见的那个产品,走线是上下平行走线,宽度刚好可以用我主贴里的计算出来,产品是13.56MHZ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我见的那个产品,走线是上下平行走线,宽度刚好可以用我主贴里的计算出来,产品是13.56MHZ的 ...

汗,你自己算下13.56M对应的波长是多少?就算假设走线周围介质全为电路板介质波长也太长了。。。这个频率没有必要用传输线走线。走双面板走线即可。
还有我看你对平行双线传输线是不是有什么误解,你在PCB上lay 两层等宽平行走线那不是平行双线传输线。平行双线传输线,走线周围要求是同种均匀介质,即要么全是空气,要么全介质。你说的那个根就不是规范传输线,不要拿后面那个平行双线到微带线演化图来硬套,那个图和匹配什么没半点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你自己算下13.56M对应的波长是多少?就算假设走线周围介质全为电路板介质波长也太长了。。。这个频率 ...

就是这样的,上下走线一样宽,且平行,走线周围都是铜皮,铜皮没有网络,算是你说的走线周围要求是同种均匀介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