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机怎么检测水位呢

楼主:
网上回答:衣桶的桶壁有一小孔--连接一-小管--水位控制器。水位控制器的原理是当水位到时,水压使小管内的空气推动水位控制器的气动触点,使程序控制器得到一个启动信号。水位高低是通过调节触点的距离。

还有没有其他啥的简单一点的呢

网友A(2018-02-01):
洗衣机用的都是标准件,谈不上什么“简单一点的”,关键是你想干啥。

网友B:
关键是楼主要打广告
最简单是人在旁边看着,水满了关龙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楼主要打广告
最简单是人在旁边看着,水满了关龙头

我不是打广告的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衣机用的都是标准件,谈不上什么“简单一点的”,关键是你想干啥。

就是简单点的好点的测量水位方案器件这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简单点的好点的测量水位方案器件这种

好不好跟你的具体应用有关,需要说清楚你的具体应用,否则根本无法分析好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简单点的好点的测量水位方案器件这种

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不好跟你的具体应用有关,需要说清楚你的具体应用,否则根本无法分析好不好。 ...

我也没应用。。。。明年的项目,,客户机械结构还没开模吧,,现在是了解一下下啦

网友D:
顶上放个超声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上放个超声检测?

大哥土豪哈哈哈,要考虑成本的呢

网友E:
底下放个称重传感器咋样?

网友F:
电容,以水做介质,根据电容大小可直接换算水位

网友G:
一颗简单压力传感器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没应用。。。。明年的项目,,客户机械结构还没开模吧,,现在是了解一下下啦 ...

那也应该有大致的方向和要求,否则问题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H:
楼主 也是做洗衣机控制板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 也是做洗衣机控制板的吗?

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也应该有大致的方向和要求,否则问题没有任何意义。

已经有啦,用流量计

网友I:
可以用液位开关传感器啊 不过成本估计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用液位开关传感器啊 不过成本估计有点高

流量计

网友I:
哪家的流量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哪家的流量计啊

母**啊

网友J:
如果是另外往洗衣机里加水,流量计不就不能检测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另外往洗衣机里加水,流量计不就不能检测了么?

哈哈这是肯定的

网友K:
实在不行可以考虑浮球液位计,3cm一段的基本0.5元,洗衣机用过的话有5~6段就差不多了

网友L:
洗衣机用的都是标准件,通用,维修方便。

网友M(2020-08-24):
电容式的,用起来方便。
https://bbs.21ic.com/icview-301298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