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单片机低功耗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案子用的新唐单片机N76E003,其他问题都可以了,就是功耗降不下来,大约100uA。哪位大虾有这个芯片低功耗例程给我参考下。

网友A(点评):
楼主可以给个例程吗

楼主(点评):
@1887757053解决了没有?没有的话发个邮箱给我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clr_POREN; // 关闭上电复位 clr_BODEN; // 关闭掉电复位 在初始化中加上这两个处理, WKCON = 0x01; RWK = 144; set_WKTR; system_mode(0); clr_WKTR; 这是我的低功耗处理 set_PD; // 进入掉电模式 set_HIRCEN; // 切换到高速模式 while((CKSWT&SET_BIT5)==0); clr_OSC1; clr_OSC0; while((CKEN&SET_BIT0)==1); 这是 system_mode(0)的内容。 需要打开总中断和WKT中断。

网友B(2018-02-02):
编程设置选项,复位脚改为外部复位功能

网友C:
ADC没有遇到问题吧,刚才有人说ADC太不准,我就呵呵了。

楼主(点评):
ADC没有问题啊

网友D:
这个芯片本身就不是低功耗芯片,估计不好降低。可

网友E:
如果外设没有漏电流的话,最低可以到5uA左右。在进入休眠前  将ADC、BOD关闭。

下面这个是我的配置

CONFIG

CONFIG

网友F:
楼上发的是精髓。

楼主(2018-03-14):
将BOD关掉有10个微安。但是用万用表测电流看到有电流值有明显的跳动,while(1) wkt_delay(1000); 这是我低功耗测试的循环。1秒的唤醒周期。感觉没有ST的稳定,ST这样处理看不到电流波动。

网友G:
看来这个芯片楼主没有掌握熟练。

楼主(2018-04-19):
引用 网友G:
看来这个芯片楼主没有掌握熟练。

刚开始转这个芯片,有点习惯性思维。把掉电检测关掉就可以了。在5uA左右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来这个芯片楼主没有掌握熟练。

我就是小明

网友F:
宝贵的经验啊,看来掉电检测也会耗电。

网友I(2018-10-23):
能私信我,提供下你的低功耗程序吗?我也是初学者,试了下一直在3.3MA降不下来.

网友J:
超低功耗MCU,ARM cortex-M0+内核!其工作电流:90uA/MHz @32MHz,6.0uA @ 32.768KHz;休眠电流<3uA;睡眠电流:20uA/MHz @ 32MHz,3.0uA @ 32.768KHz。加我2355898179

网友K:
已经很低了,厉害。

网友L(2018-12-23):
不可思议。配置好了,还是很低功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