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51单片机的模块化编程问题

楼主(2018-02-01):
我写了这三段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elayms.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main()
{
        uint aa;
        aa=0xfe;
        while(1)
        {
                P2=aa;
                aa=_crol_(aa,1);
                delayms(500);
        }
}

#ifndef __DELAYMS_H__
#define __DELAYMS_H__
extern void delayms(int);
#endif

#include <delayms.h>
void delay(int xms)
{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分别是主函数 延时函数头文件和延时函数。程序烧进去后灯能亮但是不走,这是为何

楼主:
这问题折腾我2个多小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问题折腾我2个多小时了

你这个延迟函数直接写成以下形式不就行了嘛。
void delay(int xms)
{
     while(xms--);
}
另外你的延迟函数有问题。

网友B:
把你这个“_crol_(a , b)”的函数源代码也发出来看看

网友C:
编译通过吗?

网友C:
看着没啥问题,我上传个工程文件给你看看,跟你差不多的,模块化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