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几个常用的可以12V供电的AB类功放,另求教功放的功耗如何计算

楼主(2018-02-01):
1、请推荐几个常用的可以12V供电的AB类功放,目前用的TDA2003,有点太老了,想找几个替代型号。
2、请问TDA2003的功耗如何计算,如负载4欧,12V供电,手册上写4欧的时候6W,假设效率75%,能否认为功耗为6/0.75=8W呢?

网友A:
2、请问TDA2003的功耗如何计算,如负载4欧,12V供电,手册上写4欧的时候6W,假设效率75%,能否认为功耗为6/0.75=8W呢?

你所叙述的“功耗”是电源输出的功率。
要知道电源输出到放大器的功率,用万用表测量电源电压和电流即可。注意对AB类放大器来说,此功率是随时变化的。

网友B(2018-05-23):
有联系方式吗? 也可以加我QQ:114529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