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发光led用三极管还是升压恒流源来驱动好?

楼主(2018-02-01):
(无正文)

网友A:
不考虑成本当然是串联 IC驱动了

网友B:
既然不考虑成本了,肯定恒流源ic好点。

网友C:
升压恒流LED驱动芯片四毛左右就能拿下了

网友D:
串联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考虑成本当然是串联 IC驱动了

好像实际使用效果没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E:
考虑的因素:
1、成本,三极管的成本低,升压电路的高,虽然升压芯片已经很便宜了,但是这个电感不便宜呀。
2、电路效率,如果电源输入电压比单个LED电压高很多,还是升压电路的效率高。
3、RF应用下,DC/DC是否有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实际使用效果没有什么区别啊

区别在于省电
如果你的设备是电池供电,需要讲究效率 等 还是IC控制
如果是市电转换的供电,三极管驱动 电阻限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