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关于STM32L4 SPI主模式下发送字符串SCLK缺少一个CLK的问题

楼主(2018-02-02):
使用STM32L4读取ADS1298R的采样数据,ADS1298R通过一个GPIO引脚的低电平发送给STM32提示数据准备好,这个时候STM32需要发送SCLK来通知ADS1298R开始发送数据。这个通信过程建立起来了,但是发现通信过程中有很多数据出现错误,使用示波器观察STM32发出的SCLK时钟有漏脉冲的现象。代码如下:HAL_SPI_TransmitReceive(&SpiHandle,(uint8_t *)TempClk,(uint8_t *)aRxBuffer,27,5000) == HAL_OK,然后执行数据处理部分。使用示波器观察发送时钟SCLK的波形如下(不知道论坛能不能上传图片):

楼主:
补充波形图片

网友A:
解决了就好;
那说明还是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就好;
那说明还是程序问题

问题是没解决呢,时钟漏掉一个啊,导致读取数据出错

网友B:
最好将波形和信号同时截图对比看,还有,SPI收发HAL库最好用中断试试

网友C:
没漏,每次16个脉冲。中间是操作间隔。

楼主:
这个正常吗,中间的不连续影响数据接收了。怎么能连续呢?

网友D:
通信正常吗,不正常了再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