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N76E003 DA转换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8-02-02):
看了N76E003的说明书,发现是没有DA的,如果要实现这一功能,我查了资料,可以用PWM和RC滤波来实现DA转换,这一点的代码该如何写,实在是不懂,求指点

网友A:
确实没有DA的,不过可以转行成对应的PWM占空比,然后RC滤波,就转成了类似DA的效果。

网友A:
代码如何写?就是通过这个数字量操控输入的占空比的变化了。

网友B:
那就先学会PWM操作了。

网友C:
精度可以到8BIT~10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