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谜一般的操作,迷到不行

楼主(2018-02-02):
我的单片机用了P02,P03做了两个指示灯,程序是改别人的(就这个程序是有问题的,其他的程序都是对的)。问题出现了:我把指示灯定义好(拉低点亮,拉高熄灭),点亮,然后拉高使它熄灭,但是没用。
现在,我直接用
main(){
while(1){
mcu_init();//无关IO口
mcu_io_init();//直接按照原来的灯来设置,最后P0=0xff;
}
}

也亮灯。

网友A:
如果是51单片机,P0口有点特别
因为是OC门,也就是集电极开路输出
在硬件电路设计上面要注意
如果不接上拉电阻,是不能输出高电平的。

@宵待雨月 :哈哈,说的对,现在即使旧一点的,也只有P0要加
现在的51基本都可以了,多少年前的老黄历了 ...
对的,51的P0无法输出高电平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把初始化放到while(1)循环里。。。

网友C:
在不断的初始化IO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51单片机,P0口有点特别
因为是OC门,也就是集电极开路输出
在硬件电路设计上面要注意

不是这个问题
初始化函数被无限执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个问题
初始化函数被无限执行

你放到while(1)里面,当然是无限次执行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个问题
初始化函数被无限执行

main(){
    mcu_init();//无关IO口
    mcu_io_init();//直接按照原来的灯来设置,最后P0=0xff;
    while(1){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in(){
    mcu_init();//无关IO口
    mcu_io_init();//直接按照原来的灯来设置,最后P0=0xff;

你这样写,我也试过,还是while(1)

P0=0xff;

这样的,一样会亮。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样写,我也试过,还是while(1)

P0=0xff;

初始化;
P0=0XFF;
P0=0X00;
while(1)
{
;
}

这样呢灯是怎么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初始化;
P0=0XFF;
P0=0X00;

你能不能把所有代码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不能把所有代码贴上来...
单片机是beken bk2535的(flip51)。
void mcu_io_initial(void)
{
    P0IN_EN = 0x0;
        P1IN_EN = 0x0;
        P2IN_EN = 0x0;
        P3IN_EN = 0x0;
        P4IN_EN = 0x0;

        P0OUT_EN = 0x0;
        P1OUT_EN = 0x0;
        P2OUT_EN = 0x00;
        P3OUT_EN = 0x00;
        P4OUT_EN = 0x0;

        P0_OPDR = 0;
        P1_OPDR = 0;
        P2_OPDR = 0;
        P3_OPDR = 0;
        P4_OPDR = 0;

        P0_PU = 0x0;
        P1_PU = 0x0;
        P2_PU = 0x0;
        P3_PU = 0x0;
        P4_PU = 0x0;

        P0_PD = 0;
        P1_PD = 0;
        P2_PD = 0;
        P3_PD = 0;
        P4_PD = 0;

P0_WUEN = 0;
        Delay_ms(100);
P0 = 0xff;
}
void mcu_initial(void)
{
    EA = 0;
    Delay_ms(1);
    PCON2 = 0x0;
    Delay_ms(4);
    CKCON = 0;

    CLK_EN_CFG=0xff;
    EA = 1;
}
void main(void)
{
        mcu_initial();
        mcu_io_initial();
    while(1)
    {
                                                P0 = 0xff;
}
}

网友A:
#include "reg52.h"

sbit LED1 = P0^2;
sbit LED2 = P0^3;

vio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main()
{
    while(1)
    {
        LED1 = 0;
        Delay(60000);
        Delay(60000);
        LED2 = 0;
        Delay(60000);
        Delay(60000);
        LED1 = 1;
        Delay(60000);
        Delay(60000);
        LED2 = 1;
        Delay(60000);
        Delay(60000);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mcu_io_initial(void)
{
    P0IN_EN = 0x0;

这个什么代码来的?
乱七八糟。
我给你写了一个跑马灯程序,你自己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是beken bk2535的(flip51)。
void mcu_io_initial(void)
{

你这个代码不是51单片机的
我不知道你硬件是不是51单片机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是beken bk2535的(flip51)。
void mcu_io_initial(void)
{

初始化没问题吧

网友E:
我怀疑晶振都没起震,程序根本就没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怀疑晶振都没起震,程序根本就没运行。

很有 可能,我直接main(){}都能亮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怀疑晶振都没起震,程序根本就没运行。

这也太坑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很有 可能,我直接main(){}都能亮灯。

绝对程序都没运行起来,你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绝对程序都没运行起来,你用的什么芯片

晶振不起振能下载吗

网友H:
根本就是芯片坏了,或引脚坏了。根本就不是什么谜。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晶振不起振能下载吗

有的芯片不用晶振也是可以的,要看具体是什么芯片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有的芯片不用晶振也是可以的,要看具体是什么芯片了

你应该是对的,具体有哪些单片机晶振不起振能下载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51单片机的晶振不起振是无法下载的,会卡在下载程序那里。
单片机一直复位也是无法下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晶振不起振能下载吗

当然可以啦,比如古老的芯片,要拿下芯片放在编程器上下载程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当然可以啦,比如古老的芯片,要拿下芯片放在编程器上下载程序的。

不是芯片内部自带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绝对程序都没运行起来,你用的什么芯片

beken bk2535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晶振不起振能下载吗

我用别人写的bin文件(无源码,是对应的板子)能烧录,能正常用,
测试不通能烧回去,我自己改的就不行。
现在用另一块板调试,走不到IIC程序。而且这次是灯不亮,正常是会有个灯闪几次。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用别人写的bin文件(无源码,是对应的板子)能烧录,能正常用,
测试不通能烧回去,我自己改的就不行。 ...

那就是程序问题咯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就是程序问题咯

问题是,我在新板程序(是能够正常使用的,有键盘,信号灯) 加上一个新函数
InitMPU6881(){//本来是按照6050初始化的,貌似是IIC不通,所以用下面的代码测试通不通
LED1= 0;
Delay_ms(20);
LED1 = 1;

初始化调用,程序是对的(烧了几次键盘是不能用的,又能用了)?IIC是飞线接了个mpu6881(可以看做6050)。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在新板程序(是能够正常使用的,有键盘,信号灯) 加上一个新函数
InitMPU6881(){//本来是按照 ...

估计是初始化没成功,程序卡死在哪

网友:
用 内部晶振喃

楼主:
现在我不迷了,原因是我的那个keil里的插件exe有问题,它不能把 .hex文件转换为新的 .bin文件,所以一直用旧的 bin在烧录。

楼主:
感谢各位提供援助

网友I:
直接万用表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