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130脱离KEIL下载问题

楼主(2018-02-02):
现在使用GD130G6 IC, 板子上预留SWD下载口,想问一下,如果不用keil下载,可以使用其他的PC软件下载程序吗?手上只有ST-LINK,板子也不能通过串口下载...

楼主:
有人知道嘛????

网友A:
jlink  or  gdlink

楼主(点评):
这个我知道,我只是在想,既然ST-LINK可以keil里面烧录GD IC ,那么一定还有其他软件可以用ST-LINK烧录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STLINK烧录GD 的MCU会有未知的问题。 我网盘好像是有STlink的电脑端软件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试了,频繁复位,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才来这里问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特别是1X0系列,用STLINK问题很大也很多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其实在keil 里面用ST-LINK烧录没有问题,但是用其他PC软件就可能有问题,例如:ST-link Utility,我就是想知道还有其他PC软件吗?

网友B:
JFLASH 目前还不识别GD的芯片。 我上次无意发现。JFLASH 的型号列表里 找不到GD的芯片

楼主(点评):
是的,我也是没有发现,才改的ST-LINK去搞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我现在就是KEIL5里 下载的。

网友C:
一般不都是采用的jlink的么?

网友D:
st-link的还没怎用过的

网友E:
IAR和MDK都支持的,GCC也是支持的。

网友F(2018-03-21):
脱离keil的,直接对flash进行读写的

网友G:
我一般都是用的是jlink 的呢

网友H:
单独采用flash 软件烧写的也可以的吧,只需要把相关的地址上写进代码程序的就可以的啊

网友D:
其实要是陈芬了解了程序下载与运行的原理,就很容易想到办法的

网友I:
GD-Link 才行吧。

网友J:
这个不管用啥下载的,都需要能进行数据的读写与管理的

网友K:
通过批量下载工具来实现

网友L:
GD支持JLINK下载?

网友M(点评):
当然支持的,注意配置接线都正确的情况下尽量缩短JTAG连接线

网友M:
推荐使用GDlink,串口ISP也是可以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