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何用电阻分压0~10V信号到3.3V

楼主(2018-02-02):
在做一个基于stm32f103的简单采集卡,利用内置的AD通道采集数据,所使用的的传感器模块大部分输出为0~10V,但单片机的AD接口输入范围为0~3.33V。想到用分压的方法,一方面这样的电路选择什么样的电阻比较合适?阻值为多少比较合适?另一方面,除了分压,还有别的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想竟可能的减少误差,增加抗干扰的能力。

网友A:
千分之一精度电阻
要需要电容滤波

网友B:
用两个高精度电阻分到3V以下就可以啦,再高个低通滤波,可以的话,加个跟随也可以。

网友C:
精密电阻分压和电容滤波

网友D:
只用一种型号和阻值的精密电阻来分压。如果可以接受1:3,就用3个R简单分压。
要不然可能只有用100个R。

网友E:
看你的成本了!低成本电阻分压,高成本电阻分压加运放跟随!电阻要选择对温度等参数不领命的高精度电阻。分压电阻选择要根据实际应用。一般百K级到兆级,如果用运放要就不那么高了。

网友F:
大家说得都有道理. 撇开具体的要求和精度, 就是个电阻分压的问题, 理论上没有问题
不过除了大家所说的问题, 你还得考虑阻抗和带宽等问题, 以符合 ADC 的要求

楼主(2018-03-05):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高精度电阻分到3V以下就可以啦,再高个低通滤波,可以的话,加个跟随也可以。 ...

低通滤波可以通过几个合适大小的电容就搞定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大家说得都有道理. 撇开具体的要求和精度, 就是个电阻分压的问题, 理论上没有问题
不过除了大家所说的问题, ...

阻抗就是考虑输入端等效电阻?带宽怎么考虑?

楼主:
这是我的想法,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阻抗就是考虑输入端等效电阻?带宽怎么考虑?

带宽
本来如果是纯电阻, 就没有带宽的问题
但是 ADC 有采样保持电路, 有电容的存在, 于是就有了带宽的影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想法,应该是这样吧

10K电阻后面再加加个大点的电容,把截止频率设置的小一点,使电压干净。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带宽
本来如果是纯电阻, 就没有带宽的问题
但是 ADC 有采样保持电路, 有电容的存在, 于是就有了带宽的影 ...

你好,带宽的影响怎么消除呢 ?

网友F:
ADC 的手册有阻抗的要求, 其实也基本满足最高带宽要求了, 当然, 如果带宽没有那么高, 还可以让电阻大一些以减小信号源输出内阻的影响

网友H(2025-01-05):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高精度电阻分到3V以下就可以啦,再高个低通滤波,可以的话,加个跟随也可以。 ...

最好加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