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0.4v输出的 1.8V输入的 LDO

楼主(2018-02-02):
如题!!

@xch :好的,谢谢您的帮助!
xch
@shizhy123 :你是不是只要一个0.4V参考电压? 负载情况你没说,不知道行不行
@xch :1.8V 直接分压 怎么样?
xch
@shizhy123 : 是短接。 所以最低只到0.4v。 另外,LDO 0.8Vout 的比较多,你找个1.2V的用3个电阻分压产生0.4V输出,然后用运放做跟随器输出0.4v
@xch :是ADJ和out短接输出吧,这样操作怎么样?还没用过, 运放和LDO组合是怎么样的方案,没搞过复杂的,请赐教。
xch
@shizhy123 :MIC47053 官网价0.64美金。如果要求不高,用运放和其他LDO组合成本会更低
xch
@shizhy123 :它内部参考是0.4V,所以正好省了反馈分压电阻。
xch
@shizhy123 : 注意,该芯片的VBIAS 要求2.3V~5.5V。你的系统有这个电压就好
xch
@shizhy123 : R1=R2(VOUT/0.4-1) =R2(0.4/0.4-1)=0; 意味着不需要R1, R2,直接短路输出输入
@xch : MIC47053 调整电压公式里面参考电压是0.4V, 电阻计算懵了, R1=R2(VOUT/0.4-1), 这个输出电压能设置成0.4么?

网友A:
没有见过这么高要求的非大众需求的LDO

网友B:
0.4V电压,这是要用在哪里啊?

网友C:
去ti搜索了一下有这个TPS7A7200-EP ,估计还要一路5v输入

xch
Adjustable VOUT Range: 0.9 V to 5 V.. 这个也能推荐? vout 0.5V 的有一些.0.4v 的单芯片方案估计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