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
[单片机类] 【蓝桥杯单片机07】彻底理解51单片机的中断系统

楼主(2018-02-02):
【蓝桥杯单片机07】彻底理解51单片机的中断系统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欧浩源

    在接下来的教程中,将会介绍定时器、串口通信等外设的基本使用,而这些外设的使用都要涉及中断,而且中断是单片机或嵌入式开发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不能掌握中断系统,就无法灵活应用这些外设。

1、什么是中断?
    你正在追电视剧《神雕侠侣》,正看得入迷的时候,电话响了,你暂停电视剧,去接电话,在接电话的过程中,门铃又响了,你暂时放下电话,去把门打开。如果追电视剧是在执行主程序,那么电话就是中断源,电话铃响了就是中断请求,暂停电视就是现场保护,接电话就是中断响应,门铃响了是更高一级的中断请求,去把门打开,那就是中断嵌套。开完门回来接着聊电话,那是中断返回,接完电话把电视剧暂停打开就是现场恢复
    内核与外设之间的主要交互方式有两种:轮询中断。轮询的方式貌似公平,但实际工作效率很低,且不能及时响应紧急事件;中断系统使得内核具备了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中断有个特点,就是你不知道中断什么时候发生。因此,每个中断都需要有一个中断入口地址,也成为中断向量。这样,不管中断在什么时候发生,它都有一个确定的程序执行起始点。中断响应之后,执行的那段程序,我们称作中断服务函数,也就是这个函数专门是为该中断服务的。

2、关于51单片机的中断系统
    一般来说,51单片机有5个中断源(忽略定时/计数器2),分2个优先级,这个5个中断源按照自然优先级从高到低依次为:
    外部中断0INT0
    定时/计数器0TF0
    外部中断1INT1
    定时/计数器1TF1
    串口中断RI/TI
    下面一图将充分说明51单片机的中断系统结构:
    每个中断源都对应着一个固定的入口地址,也就是中断向量,它们依次是:
    0    0x0003:  INT0
    1    0x000B:  TF0
    2    0x0013:  INT1
    3    0x001B:  TF1
    4    0x0023:  RI/TI
    也就是说,不管主程序执行到什么地方,只要外部中断1产生请求,内核要响应该中断,就会到0x0013这个地址去执行代码。如果你是在使用汇编语言进行程序开发的时候,你需要记住每个中断源对应的地址;如果你使用的是C语言,你只需要记住中断源的顺序就可以了,也就是最左边的中断号

3、中断相关的寄存器
    中断相关的寄存器有4个,每个寄存器都是可以位寻址的,这该编程带来了方便。    其中2个为控制寄存器:IE寄存器IP寄存器
    另外2个为中断请求标志:TCON寄存器SCON寄存器

4、关于中断服务函数程序的编写
    一般情况下,中断的处理函数有两个,其一为中断初始化函数,其二为中断服务函数。初始化函数就是一个普通的函数,而中断服务函数却有特殊的格式要求:
    <1> 中断函数没有返回值,也不能带参数。
    <2> 函数名后面要跟一个关键字interrupt,说明这是一个中断服务函数。
    <3> 在关键字interrupt后面要跟上中断号,说明这个中断服务函数是为那个中断服务的。

    中断服务函数的格式为:
    void  函数名()  interrupt  中断号
    {  ----函数体----  }
    我们要利用定时器0来进行间隔定时,中断程序架构我们C语言可以这样写:

5、结束语
    中断系统很重要,务必彻底理解,熟练掌握,对于每一个款微处理器都是这样!!!

IT0 TX0 EA
在24年双十一看到这个帖子,只能说简单易学
好
@ELV :应该是规定:外部中断0是P32,按键S5;外部中断1是P33,按键S4
@打螺丝***的神 :p32连的芯片脚是INT0
为啥中断信号是按S5按钮产生的?
@wl20030908 :还行,认真听,看就行。
难啊
中断号有什么作用?
@半分夏味 :大神例如用S7控制小灯信号应如何改进?

网友A:
赞赞赞

共勉~共勉!!!

网友B(2018-03-14):
讲的非常好,通俗易懂!老师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讲的非常好,通俗易懂!老师加油!

在21IC有系列视频教程哦

网友C:
楼主好NB啊。
难得一见用开关来代替逻辑门的。一个字,俗;两个字,通俗。
提几个意见:
1 IT0的0和1的二选一,是在输出那里,不是在输入那里。输入是都连着的,输出才是二选1.
2 EA的总开关其实在IP的后面吧。这样就不用联动开关了。只有一个开关。

不过我给徒弟讲的话,还是要讲RETI指令清空的那个中断优先级使能寄存器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NB啊。
难得一见用开关来代替逻辑门的。一个字,俗;两个字,通俗。
提几个意见:

谢谢指教。

网友D:
楼主讲的还可以,不错,
还是俺本家啊,
严重支持一把!

楼主(2018-09-14):
引用 网友D:
楼主讲的还可以,不错,
还是俺本家啊,
严重支持一把!

谢谢,谢谢

网友E(2019-04-08):
中断基本理解了

网友F(2019-07-29):
暑假零基础学习蓝桥杯版单片机教程第15天,学习中断的第3个小时,仍没明白/笑cry 完了,肯定傻了

楼主(2020-02-06):
引用 网友F:
暑假零基础学习蓝桥杯版单片机教程第15天,学习中断的第3个小时,仍没明白/笑cry 完了,肯定傻了 ...

哈哈哈哈,也可以到21IC公开课或者B站看视频教程哦

网友(2020-04-24):
很适合小白,简洁,不啰嗦

网友G(2020-08-08):
先学完stc89c52rc的,然后再来看的老师的视频,开始准备蓝桥杯,之前学的思路再加上老师讲的原理,真的是行云流水,比自己琢磨不知道避免了多少坑,感谢老师,希望十二届能拿到省一

网友H(2021-04-10):
,我想问一下那个中断系统,为什么是S5执行

网友I(2023-11-26):
我想问个问题啊,要是我一直按着P3^2的按键话不应该时一直在中断函数里面吗,为啥我一直按住也只进一次中断

网友J(2025-02-12):
引用 网友I:
我想问个问题啊,要是我一直按着P3^2的按键话不应该时一直在中断函数里面吗,为啥我一直按住也只进一次中断 ...

设置的是低电平响应按下去的那一刻低电平接通程序就跳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