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想不通究竟是去学一下PLC好呢,还是用单片机的思路做一款通用型硬件好

楼主(2018-02-02):
因为公司有时候会做一些定制型的设备,这些如果用PLC来开发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我们公司的PLC工程师为人有点问题,跟谁都合不来交流困难。所以有新设备定制时大家比较倾向于送到我这来用单片机做控制。

我平时主要是用单片机做小型设备的控制部分,做大设备控制也问题不大,就是每次都要根据需求重新设计控制板太麻烦了。
用PLC的优点是不用做硬件部分,只需要做软件,而且标准的PLC模块抗干扰、稳定性方面也都经过认证比较可靠。本来想学一下PLC扩充自己的知识面,但是看了两天头都大了,明明我用C语言很简单就能解决的,在PLC上编程却很麻烦,尤其是通讯部分。
发现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单片机了,还非要学PLC简直就是拿自己短处来跟别人的长处比,脑子有坑嘛。

现在打算设计一款通用型的工控硬件模块,做16输出/16输入/AD采样/RS232/RS485/4-20mA输出等硬件功能都加上去。调试硬件稳定后,以后有定制需求只要改下软件,一套线路板用在多种设备上。

感觉这还是有点弊端,大家知道一款板子不可能把所有功能都涵盖上,只能涵盖大部分常用的硬件功能。万一以后碰到一些特殊的要求,例如想要个CAN通讯之类原先没考虑到的功能,原板上就无法做了,还是要重新打板,失去单片机小而灵活的优势。

想不通究竟要学下PLC好,还是用自己擅长的单片机编程做一款通用硬件模块好。

网友A:
视情况而定,如果模块的用量较大,可以自己做,如果用量很小就没必要做了

自己做,做好也需要一定时间

网友B:
支持单片机做,因为我也没用过PLC

网友C:
这段时间在研究PLC,因为有个客户要用,PLC是客户指定的国产信捷,还有昆仑通态的触摸屏,还有三个伺服电机。
我感觉头都大了,真的想不明白,为啥PLC梯形图这么蠢,如果变量名称可以自己定义多好啊,现在只能能用M0、M1、M2、D0、D1、D2,梯形图占空间那么大,屏幕上根本显示不了几行,拖上拖下都看不全程序,变量前面用了,后面忘了,还得自己先打印一张表格,把每个变量的定义写清楚,一直对照着表格画梯形图,真是太麻烦了。
还有那组态屏,用MODBUS通讯,地址不叫地址,偏偏要叫做通道,折腾了好几天我才弄明白,通道就是地址的意思。

网友D:
支持单片机,,,,梯形图真的麻烦,,,,,

网友A:
习惯不同而已

网友E:
搞过继电器控制的人理解梯形图容易,反之没搞过继电器控制的人理解梯形图難。

网友F:
PLC和单片机相比,PLC不用做硬件开发,使用方便。直接面向工程应用领域。现在的PLC应用程序也支持
高级语言如C++。还可以和梯形图,ST,FBD多种语言混合编程。
单片机只是一个IC,要做应用工程,先要设计PCB,工作量大,开发周期比较长,适合做标准化的批量产品,有价格优势。

网友G:
你还是去学学施耐德TM系列的PLC吧。你会发现它跟单片机很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F:
PLC和单片机相比,PLC不用做硬件开发,使用方便。直接面向工程应用领域。现在的PLC应用程序也支持
高级语言 ...

在于我这里不跑量,对成本也不讲究,说白了一套控制板就算两三千也不要紧。
这种情况用PLC确实比较合适。

问题就是用惯了单片机突然上手PLC,感觉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还是去学学施耐德TM系列的PLC吧。你会发现它跟单片机很接近。

现在手头上的是西门子PLC,简单看了一下,感觉编程思路跟单片机区别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段时间在研究PLC,因为有个客户要用,PLC是客户指定的国产信捷,还有昆仑通态的触摸屏,还有三个伺服电机 ...

对比单片机的C语言来说,我看梯形图也怎么看怎么蠢,有时候一些简单的功能实现起来却很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比单片机的C语言来说,我看梯形图也怎么看怎么蠢,有时候一些简单的功能实现起来却很麻烦。 ...

嘿嘿嘿,最终我还是受不了梯形图,我用C语言编写了程序,做成功能块,给梯形图调用。梯形图只做一些最简单的工作,剩下的全都在C程序里处理了。本来憋了近一个月还没弄完的梯形图,改成用C语言来实现,只花了3天时间就搞定了。

网友H:
不管怎么样,还是拿自己的强项去和别人的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嘿,最终我还是受不了梯形图,我用C语言编写了程序,做成功能块,给梯形图调用。梯形图只做一些最简 ...

你用的哪款PLC可以调用C语言模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用的哪款PLC可以调用C语言模块?

国产信捷PLC,仿三菱的,比三菱多了个C语言编程功能。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手头上的是西门子PLC,简单看了一下,感觉编程思路跟单片机区别很大 ...

你去弄个TM218的PLC数据手册看看。

网友I:
我就做了  通用工控 单片机主板  你可以看看 我的帖子

网友J(2018-12-29):
其实对于PLC来讲。和单片机很类似。PLC只是部分东西都做好了,用就可以。
例如,单片机有上电复位;PLC有上电扫描第一个周期标志。
         单片机有while循环,PLC本身循环,在里面填写代码就好。
         单片机有终端,PLC有硬件中断,循环中断等。
语言问题:
         单片机用C语言。PLC有结构化文本。虽然主程序一般不支持结构化文本,但是主程序可以不写,直接调用子程序即可。子程序可以直接用结构化文本即可。语法类似VB。
         通讯,有专门的子程序,功能块,直接调用填写好附加条件即可。

网友K:
做个通用版,再带上几个扩展接口就可以了啊。

网友L:
不是太复杂的话,可以用STM32来做,一样可以替代PLC

网友L:
PLC主要用于工业控制,可以做很多大项目,但是单片机恐怕不行

网友E:
学什么东西都有一个坎,过了这个坎你就觉得简单了,当年由汇编往C51转时老觉得汇编好理解,C51难理解,当过了坎后,理解c51就简单了,现在编程就不想再回到汇编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C:
这段时间在研究PLC,因为有个客户要用,PLC是客户指定的国产信捷,还有昆仑通态的触摸屏,还有三个伺服电机 ...

用西门子  西门子的可以自己定义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