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报错

楼主(2018-02-02):
添加如下的装配孔 报错#1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help]

ERROR(SPMHNI-196): Symbol 'DINGWEIKONG' for device 'T POINT R_DINGWEIKONG_T POINT R' has extra pin 'VIA1'.

ERROR(SPMHNI-196): Symbol 'DINGWEIKONG' for device 'T POINT R_DINGWEIKONG_T POINT R' has extra pin 'VIA2'.

ERROR(SPMHNI-196): Symbol 'DINGWEIKONG' for device 'T POINT R_DINGWEIKONG_T POINT R' has extra pin 'VIA3'.

ERROR(SPMHNI-196): Symbol 'DINGWEIKONG' for device 'T POINT R_DINGWEIKONG_T POINT R' has extra pin 'VIA4'.

ERROR(SPMHNI-196): Symbol 'DINGWEIKONG' for device 'T POINT R_DINGWEIKONG_T POINT R' has extra pin 'VIA5'.

ERROR(SPMHNI-196): Symbol 'DINGWEIKONG' for device 'T POINT R_DINGWEIKONG_T POINT R' has extra pin 'VIA6'.

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固定螺丝孔 这种方式报错
6个过孔删除,画板子的时候再放,
话说 其实真不实用,

网友B:
原理图封装中7个脚都画上,位置放一起。

网友C:
很明显是原理图PIN跟PCB封装的PIN不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