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STC15W1K20S-LQFP64 有62个io,好用吗?

楼主(2018-02-02):
淘宝上也不贵就几块钱,但是isp里找不到这个系列呢?

网友A:
好不好用看你再用哪方面的,用在小家电的也要看是什么产品,如果是用在电磁炉,时序就要求高了,挑选芯片都要看它的汇编指令资源,还有芯片的寄存器,stc15w高速,但pwm互补就不用

网友B:
这不是有吗?

网友C:
在群里我已经回复过了,,,,这是不细心的表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群里我已经回复过了,,,,这是不细心的表现。。。

stc的产品命名和分类也有些问题